逆变器设计

楼主(2013-04-07):
请教各位大侠:想用DDS生成SPWM,然后控制IPM制作一款3KW的单相逆变器,且电压和频率都可以调节。有如下问题想解决:
    1、CPU用STC的单片机是否可以?
    2、是否有相关的电路图可以借鉴?

网友A:
1、STC的抗干扰能力可能不够,如果PCB设计得好应该可以
2、电路可以参考IPM的典型应用电路,SPWM其实可以用带死区补偿、互补输出的PWM产生,DDS的话一定要注意死区补偿时间
要设置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TC的抗干扰能力可能不够,如果PCB设计得好应该可以
2、电路可以参考IPM的典型应用电路,SPWM其实可以用 ...

再请教,用RC延时跟与门结合来处理IPM死区时间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用RC延时跟与门结合来处理IPM死区时间可以吗?

这个不太合适,延时时间很不精确,死去时间一般在微秒级别,很难控制。而且加上RC滤波后,上升沿变成斜坡容易产生毛刺。
可以软件用定时器来设定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