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3-04-07):
没写过串口通信程序,感觉不肯定。看到一个简单例子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dat=SBUF;
}
这里RI=0;什么作用啊?

网友A:
RI是接收中断标志位。当接收完一帧数据,由硬件置位,RI必须有软件清零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多了解处理器中断以及中断时寄存器设计就能明白了

网友D:
SBUF是缓冲区,dat估计是个变量,读出缓冲区的数据后RI自动变成1了,所以要置零

网友E:
感觉楼上说的。。。

网友F:
6楼回答错误!

网友G:
6楼需要去找本51的书看看

网友H:
当接收完一帧数据后,RI置1,此时如果开了全局中断EA和局部中断ES那么就会进中断,中断里面无论你怎么去读SBUF都不会清零RI

网友H:
所以要手动清除RI才不会使退出中断后又反复进入中断。

网友I:
解释感觉差不多吧,其实没太大差别

网友J:
我怎么觉得11楼和我的意思差不多呢,我也是在学单片机,在书上看到的,还没意识到哪里错了

楼主:
对与不对都感谢大家关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