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A打磨片 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
         最近买了一批ATmega64A,到手后看了芯片正面是1245,12年45周,但是看了背面确实0538,05年38周。而且正面有横杠,不是太明显,很像打磨片。不知是ATmega64还是ATmega64L打磨的。

怎么从ATmega 的背面的信息确定芯片是什么型号?
      另外,ATmega64如果5V供电,外围有个3.3V的芯片和ATmega64进行SPI接口通讯,怎么做电平转换。是双向转换哦,有没有简单而且稳定的方法?

网友A(2013-04-07):
背面写的是日期吗,你从哪里得到的信息?

如果外围芯片可以耐受5V输入,直接通讯无需转换。

网友B:
spi是双向的么?楼主不是说的TWI总线吧,TWI有一个总线是双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i是双向的么?楼主不是说的TWI总线吧,TWI有一个总线是双向的

spi是双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pi是双向的

哪根线是双向的,向版主赐教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根线是双向的,向版主赐教哦

不是那根线是双向的啊  两根线配合起来  不就是双向的吗?

网友B:
用这个芯片比较好

可能价格有点贵,如果能容忍,最好不要用芯片,减少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芯片比较好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写的是日期吗,你从哪里得到的信息?

如果外围芯片可以耐受5V输入,直接通讯无需转换。 ...

好像ATMEL的单片机背面都有和正面对应的日期。至少我接触到的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ATMEL的单片机背面都有和正面对应的日期。至少我接触到的都是这样。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  以后我也留意下

网友D:
如果是64A的话,
熔丝位配置:
BODLEVEL不勾选
BODE勾选
试试看是不是3.3V可以正常工作,2.7V左右能检测掉电。

网友D:
好像现在的手册跟不上芯片实物了。不带L的,不一定不能工作在3.3V。
我用的ATMEGA64A AU。一直当5V用。接flash和OLED屏得用3.3V的。
小马烧录软件试了试设置熔丝位:BODLEVEL不勾选 BODE勾选
是不是3.3V可以正常工作,2.7V左右能检测掉电。
BODLEVEL勾选 BODE勾选的话,5V工作电压,4V就检测到掉电,停机了。

网友D:
看图就知道了。手册没错,是我们没找到对应版本的手册。。。
还有就是没L不一定不能低电压工作。

网友D:
供电电压时多少逻辑电平高就是多少。
这个千万留意,我已经坑了个大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压时多少逻辑电平高就是多少。
这个千万留意,我已经坑了个大爹了。 ...

可以开帖子讲下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开帖子讲下经验?

就是和单片机相连,并且有数据交换的芯片,要注意单片机和芯片的供电电压匹配。
供电电压是多少,逻辑电平高就是多少。
如果二者高电平的数值不一样,
工作时低压的逻辑高就会被高压的逻辑高拉高,低压芯片的耗电、功耗会增大,容易发热,还可能会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和单片机相连,并且有数据交换的芯片,要注意单片机和芯片的供电电压匹配。
供电电压是多少,逻辑电 ...

看来你是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