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器一般用什么运放芯片

楼主(2013-04-07):
因为待测量较小,想找一个轨对轨运算放大器

网友A:
正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仪表放大器好像不错。具体我也在查询。。

网友B:
AD549L
AD8067
LF356
LMC6484
LMP7721
LTC6240
OPA111AM
OPA128LM
TLC2272C
LM660C
OPA657U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549L
AD8067
LF356

选择了AD8061,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用那种电流型运放,我们普通的运放大部分是电压型的,

网友B:
关键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电容

电容很小,就怕是死区

网友D(2020-07-28):
有没有搞过电荷前置放大器的朋友,项目合作下,qq758964694,备注:电荷放大器

网友E:
电荷放大器的反馈电阻非常大,通常在150M欧姆以上,
如果要制作频带响应非常好的电荷放大器,则反馈电阻必须在1G欧姆以上,甚至可能到200G欧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荷放大器的反馈电阻非常大,通常在150M欧姆以上,
如果要制作频带响应非常好的电荷放大器,则反馈电阻必 ...

什么时候能用到电荷泵放大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荷放大器的反馈电阻非常大,通常在150M欧姆以上,
如果要制作频带响应非常好的电荷放大器,则反馈电阻必 ...

你好,为什么反馈电阻大,频带响应才能好呢?不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