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讨论一下经典模拟芯片tca785的应用

楼主(2013-04-07):
是否年代特别久远了,移相触发控制芯片的资料特别难找,用过tca785的朋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A:
TC797
TC780
国产的,功能也可以,就是有一点小问题,倒还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
想弄个三相的移相触发控制板

网友B:
移相触发是早期触发可控硅的触发器。它是通过调速电阻值来改变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再来改变单结晶管的振荡频率,实际改变控制可控硅的触发角。早期可控可是依靠这样改变阻容移相线路来控制。所为移相就是改变可控硅的触发角大小,也叫改变可控硅的初相角。故称移相触发线路。

网友B:
通常所说的移相式触发电路,是通过RC积分电路,对上升沿或下降沿延迟,然后利用已延迟的信号去触动触发器。至于它的作用,要看具体应用而定,有可能用于:1、消除尖峰脉冲干扰,减少误触发2、调整触发时间,符合电路需要3、其他应用

网友B:
帮大家补充一点知识点   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TCA785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开发的第三代晶闸管单片移向触发集成电路,温度适用范围宽,对过零点时识别比较可靠

网友D: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诶   呵呵   学习一下   还可以   谢谢了  楼主  谢谢   呵呵

楼主(2014-01-02):
有什么办法 可以用单片机来替代吗

网友A:
必须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