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能够发射红外线,但是接收端接收不到

楼主(2013-04-07):
      电路图如图,R1是仿真值,实际值没有测量,用示波器测得输出端的频率是38Khz,用摄像头看到红外管有发射。接收端是开发板里的,用买回来的遥控是能够接收到信号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就接收不到。是因为信号太弱了吗?试过用一个NPN三极管组成放大电路,用外用表测得红外管两端电压为3.5V左右,第一次做红外遥控,求指导,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电路中的发射管是怎么画的,按理说你所发射管接反了,另外5V推动的话电流大了点,大约在20mA就可以了.

先不说,就算你实际接的电路能发射信号的情况下.
遥控器输出有带编码调制的,你这个一直是38KHz的载波信号,接收端估计会保持在一个固定的电平上,看不到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电路中的发射管是怎么画的,按理说你所发射管接反了,另外5V推动的话电流大了点,大约在20mA就可 ...

图画错了,不好意思,发射管应该是接VCC的。不是只要调好发射频率,然后加上发射管就会不间断的发送一个数据吗?

网友A:
建议你看看红外遥控编码资料,在万能的百度上有:
http://wenku.baidu.com/view/c353e8360b4c2e3f57276349.html

如果一直发关38KHz,接收端表现为一直保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看红外遥控编码资料,在万能的百度上有:
http://wenku.baidu.com/view/c353e8360b4c2e3f57276349.ht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