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操作硬件的时候,时序发到了一般就断电了。芯片会坏嘛?

楼主(2013-04-07):
假如在操作硬件的时候,时序发到了一般就断电了。芯片会坏嘛?
前些日子我在做sd卡的时候。有文件系统。。。。做过测试。断电。开电。。。。。被我搞坏了2个sd卡。。。。
所以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假如sd卡在写数据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是不是会毁坏sd卡。。如果会要怎么防止。。。
假如没有文件系统是不是就不会损坏。。。。
在做操其它flash芯片的时候。。写数据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是不是也会破坏芯片。。还是只有SD卡会损坏。其它的不会。。

网友A:
从软件上讲,是不会的,但发生意外断电,如果设计不好,可能会导致SD卡或者flash的数据丢失
所以,我估计是不是你的硬件设计 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软件上讲,是不会的,但发生意外断电,如果设计不好,可能会导致SD卡或者flash的数据丢失
所以,我估计是 ...

不可能吧。就那几条线。。。。我关电。断电。。关电。断电、关电。断电。。关电。断电、、、、关电。断电。。关电。断电、、、、关电。断电。。关电。断电、、、、。SD卡就坏了。。。。。。

网友B:
读写操作时,处于高速旋转之中(目前通常为7200转/分钟或5400转/分钟),如若突然断电,可能会导致芯片损坏

你当是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写操作时,处于高速旋转之中(目前通常为7200转/分钟或5400转/分钟),如若突然断电,可能会导致芯片损坏 ...

那要怎么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