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这种用法的小实验

楼主(2013-04-07):
常见的变通用法:在7805公共端对地接二极管,很多人对这种用法很“排斥”,主要说两个方面:1,离散性,2,温度稳定性

罗里吧唧的理论分析,不如直接实验来的快,刚好手头有个80元的洗衣机的主控板,上面有个7805CV,测试开始:

1,输出电压的离散型方面

断开公共端,把上面图片里那包1N4148挨个串在其中,通电测试输出。
结果是输出很稳定:输出在5.66V到5.67V。
如果直接测7805的标准接法时的输出,也多数集中在4.98到5.1之间。

所以相比较而言,离散型并不差。

2,温度稳定性:

在接和不接二极管两种情况下,把烧了10分钟以上的电烙铁,直接放在TO220封装的7805的铁片圆孔中,观察输出电压变化。

由于我左手要拿表笔,右手拿电烙铁,所以没法拍照。

结果:
有二极管时,输出电压变化明显(肉眼观察结果)要慢于无二极管的,从4.66到4.60要很长时间,数字表的数值变化2秒左右变化下
而没有二极管时,变化的速度跟秒表差不多,数字表的变化间隔几乎不停顿。
所以从直觉上,有二极管时稳定性教佳。

手头实验条件教好的可以重复看看变化趋势是否 如此。

网友A:
烤过了7805,是否需要再烤一下二极管?

网友B:
楼主实验不够充分:P
1. 离散型要考虑不同批次
2. 温度稳定性要针对4148
3. 还有一个等效内阻,应增加一个实验项目“改变输入电压”

网友C:
不是说这么作不可以,而是说,这样做输出电压不在反馈环路之内!

网友D:
考虑温度的改善的话,那么二极管和7805需要放在恒温箱里。然后通电测试电压。

网友E:
呵呵,离散性不是这几个二极管能测出来的,只要输出等于7805的输出加这个二极管压降,那么离散型表达为二极管压降的离散性、7805 GND端电流大小(这个每个芯片也不一样)、二极管压降随温度的漂移等等,所以楼主得的结论里面没有温度曲线图,只有“感觉”。又所以,因为7805的设计时可能没有考虑这个二极管进去(也可能人家考虑了,手册上没给我们说),所以我们不能推荐这种“非典”用法,至少要对他报谨慎态度,如果所承担的风险不足以平衡得到的收益,宁愿去用317,因为317的调压,在人家的设计范围之内。

楼主:
二极管这样烤,不炸也化了。

不同批次的实验很难做。我们业余弄着玩的,一下也是买一包,200个,公司的像三端稳压一下买一卷,所以假设要做10个批次的,必须去10家零售店,就是这样,10家零售店也可能会是从同一家代售商那买的同一批次。

实际情形千万种,但是现在考虑绝大多数实际应用场合具有一般性--即7805的温升会大于diode的

从上图可以大致判断:7805的ID在典型温度范围内近似为恒流特性,此时最右边的diode在150度温变下,其正向压降变化0.2V左右,所以温度对二极管压降影响很弱。
温升时,ID上升,此时diode有温度补偿作用。这可能是实测效果好的原因。

用电吹风对着它俩吹,吹风出口处约70度,这与电路实际工作环境差不多。电压表变到图示读数就不变了。
可见,电压变化也就是1%左右,实用中可以容忍。(网卡芯片中电压基准输出电压变化能容忍10%)

网友E:
呵呵,业余使用,不要担忧这个二极管的,只有大批量设计才考虑这个。

网友F:
7805静态电流是很稳定的,
我测过Vi从8到30V,公共端的静态电流变化也较少
负载电流从100mA到1A,公共端电流也没啥变化,
此公共端电流给二极管供电,二极管压降变化也不会很大,
所以作为电源,稳压精度我也认为是足够的。

最主要就是二极管压降的离散性,有时候你随手拿起一只二极管,他的压降可能是0.5,有的可能是0.65,

不过作为供电来说,没啥所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7805静态电流是很稳定的,
我测过Vi从8到30V,公共端的静态电流变化也较少
负载电流从100mA到1A,公共端电 ...

要看你给什么供电了,有的供电要求很高的,1%的精度都可能出来。

网友G:
LZ值得表扬的地方是动手做实验。
需要改进的地方是缺少理论数据分析,另外实验方法不够全面。

网友H:
不知道有没有加载,负载电流有没有1000毫安?二极管可以多试几个的,1N4000,iN5000

网友I:
对7805没有太高要求~

网友J:
LZ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并不能证明这种接法比不接二极管好啊

网友K:
LZ的这种用法有个好处就是:手头没有317,有需要5.5v左右的电源。:lol
我在一个电路中也这样用过,就是为了将5V电压提高一点,使用下来很正常。

网友L:
动手实验值得表扬

但以片面的实验 以偏盖全 则易引起误导

网友M:
引用 楼主:
二极管这样烤,不炸也化了。

不同批次的实验很难做。我们业余弄着玩的,一下也是买一包,200个,公司的像 ...

大侠也用这么次的万用表?我们公司一把啊,电池换个不停,哈哈

放在家里玩用的,精度够用就行了,公司那些仪器--如测试台,那个贵啊,个人买不现实

网友N:
不能证明这种接法比不接二极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