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430+Proteus仿真搭建 转

楼主(2013-04-07):
打开IAR,选择Project 选择Create New Project出现如下图示

选择OK,然后会提示所要创建的新工程的名称以及将要保存的地址。在此我们可以将工程保存在新创建的一个命名为Diode flashing文件夹中 工程名字也为Diode flashing。
然后File->New->File创建文件,点击保存,提示输入文件名,我们在此依旧为Diode flashing
然后我们输入本次要运行的程序,使与P3口得P3.0引脚连接的发光二极管闪烁。

在左边Workspace中右击工程名称,选Add,添加刚刚编写的文档到工程中。
在生成可执行代码前,我们需要对工程做些设置。右击工程选择Options

在Device中选择要使用的MSP430的型号,然后点Linker选项

在此需要修改两个参数。在Output file 下选中Override default,并将文件后缀改为.hex。

楼主:
在Format选项中选中other,并将其下的Output选为intel-extended.设置完后结果如下。

之后点击Project选择Make 出现选项卡要求输入保存的工作空间的名字,输入Diode flashing即可。然后进行编译生成hex文件

该文件保存在创建的文件夹的Diode flashing\Debug\Exe目录下。
下面我们打开Proteus,在元件库中找到需要型号的MSP430和灯泡,完成仿真电路图,单击单片机,在Program File选项中找到刚才生成的.hex文件,然后就可实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