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3-04-08):
业余爱好,想自制开关电源玩玩,据说变压器计算很复杂,请教下各位大侠:我属于自己搞了玩玩的 不考虑成本 体积等等因素 只根据匝数比 然后尽量用粗的漆包线绕足够多的匝数 并用足够大的磁芯 这样不考虑其他参数行不行呢?

好像说的有点乱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  我就是想知道 开关电源的电压器除了匝数比以外 还有没有那些参数是必须精确的? 如果不精确而已让各种参数都保有足够余量行不行?

再说简单点,比如:我做一个输入60V 输出12V1A的电源 用拳头那么的磁芯 漆包线全部用1平方毫米 饶他500/100圈行不行?(夸张了点哈:lol 大家太别在意 随便举个列子而已)

网友A:
最好还是找本书看看先:L

网友B:
好像不行。。。

网友C:
你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D:
肯定不行,线粗没有事情,磁芯大也没有事情,但是不同的开关电源的电感量是有要求的

网友D:
还有磁芯的气隙等等

网友E: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没你说的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