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交通灯

楼主(2013-04-08):
谁能帮忙写个CCSv5的代码 能在MSP430g2553上模拟交通信号灯 就是能让MSP430上面的两个LED交替亮
绿色LED亮10秒 然后绿色和红色的一起亮5秒(一起亮代表黄灯) 最后红色LED亮10秒 然后又循环到绿色LED 就像交通灯一样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就是普通的IO口翻转加定时器控制

网友B:
很久没动过2553了,板子又不在手上,就不帮你写了。这个程序挺简单,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timer定时5秒进中断,设置一个全局变量的标志位flag,每进一次中断flag + 1;
//中断服务函数
timer_interrupt()
{
  flag ++;
  swatch(flag)
  {
  case 2:绿色和红色的一起亮;break;
  case 3:红色LED亮;break;
  case 5:绿色LED亮;flag = 0;break;
  }
}
大体就这样吧,timer定时器的初始化和定时进中断的程序例程里应该有~~

网友C:
恩恩  是ide

网友D:
模拟交通灯的变换在网上应该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