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择和下载类问题

楼主(2013-04-08):
我想用psoc5.0做一个电压采集调节的设计,1).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类芯片2).应用usb下载时应选择哪个软件。

网友A:
1) 取决于你电压采集调节的设计要求,多数psoc1片子都有ADC
2) psoc programmer

楼主:
我选用的是cy8c29466,可是用psoc5.0软件时用usb下载时显示失败 ,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