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4-08):
看看图中的D1和T1各起什么作用,希望能具体分析下。

网友A:
D1,垫高输出一个二极管压降,T1,输出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垫高输出一个二极管压降,T1,输出扩流。

麻烦能再详细点嘛,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好处,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输出大电流吧 三极管是扩流的 二极管应该是为了补偿三极管BE上的压降的 你可以仿真下试试 7805输出应该是5V+二极管管压降。最后输出是7805输出减去三极管压降。这样的话输出就是正常的5V 但是电流可以比不加三极管的大  一般选个二极管就行不用LED的吧

很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C:
果不其然,楼主“垫高”不是平白无故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输出大电流吧 三极管是扩流的 二极管应该是为了补偿三极管BE上的压降的 你可以仿真下试 ...

谢谢你说的很详细,长知识了。

网友D:
这个电路的带载能力怎么样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的带载能力怎么样呢?

带负载能力取决于扩流三极管

网友F(2013-09-24):
扩流三极管用什么三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D1,垫高输出一个二极管压降,T1,输出扩流。

同意版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扩流三极管用什么三极管

看你输出电流的大小

网友H:
真的是这样?

我有几点疑问?

那个二极管可是LED不是普通二极管,这样垫高不是0.7而是1.7以上。而BE也就0.7.

三极管可以扩流但是那是建立在IO输出不足的基础上的,7805输出高的型号能达到1A,而三极管无法承受这么大。

三极管饱和的话,输出的应该是CE,也就是U1,怎么会是5V,应该12V(假设前段12)。

网友:
C3和D1是自举电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真的是这样?

我有几点疑问?

那个二极管是LED不假,但由于此LED的电流很小,其压降不到1.7V。很可能T1是大功率达林顿三极管,Vbe=1.5V。LED抬高电压补偿Vbe可以成立。

网友J:
麻烦看直流电源电路

网友G(2013-10-24):
引用 网友I:
那个二极管是LED不假,但由于此LED的电流很小,其压降不到1.7V。很可能T1是大功率达林顿三极管,Vbe=1.5V ...

:)

网友K:
菜鸟表示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L(2014-03-14):
很是不解,求大神讲解一下。如果三极管导通后,输出电压不就变了么

网友M:
严重同意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