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4-08):
如图,在LDO的输入与输出端跨接一二极管,这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一般选用的是什么样的二极管?

网友A:
当输入电源断开的瞬间 如果LDO的输入电压的下降速度远低于LDO的输出下降速度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输出的电压高于输入电压 这样有可能造成损坏LDO,加了这个二极管就可以保证就算输入大于输出也只能大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0.7V 一般这个电压还不至于损坏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电源断开的瞬间 如果LDO的输入电压的下降速度远低于LDO的输出下降速度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 ...

当输入电源断开的瞬间 如果LDO的输入电压的下降速度远低于LDO的输出下降速度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输出的电压高于输入电压 这样有可能造成损坏LDO,加了这个二极管就可以保证就算输入大于输出也只能大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0.7V 一般这个电压还不至于损坏LDO!

楼主:
?应该是输入大于输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输入大于输出吧?

输出大于输入,否则要二极管干嘛啊
你可以拿个LDO 做个实验:输出脚并个大电解 输入直接稳压电源接上,反复断开 接通多次, 注意监控2端电压
运气好,你的LDO 几次就挂了,

楼主:
你的表述有问题呀,如果LDO的输入电压的下降速度远低于LDO的输出下降速度的时候 ,这时候不会出现问题呀!而应该是如果LDO的输出电压的下降速度远低于LDO的输入下降速度的时候。

网友B:
是不是防反接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