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功耗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3-04-08):
新手求助,麻烦问一下74系列功耗怎么计算?

例如74HC540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参数,Continuous current through VCC or GND,指的是什么?

网友A:
这应该是个最大的限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最大的限制电流。

指标如下,那么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和Continuous current through VCC or GND有什么区别呢?
多谢了~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over operating free-air temperature range‡
Supply voltage range, VC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 V to 7 V
Input clamp current, IIK (VI < 0 or VI > VCC) (see Note 1) . .  . . . . . . . ±20 mA
Output clamp current, IOK (VO < 0 or VO > VCC) (see Note 1) . ..  . . . . . . ±20 mA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IO (VO = 0 to VCC) . . . . . . . . . . . . . . . . ±35 mA
Continuous current through VCC or GND . . . . . . . . . . .. .. . . . . . . . ±70 mA

网友B:
按字面理解即可

一个是输出端口的持续最大输出电流,而另一个则是电源端的持续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字面理解即可

一个是输出端口的持续最大输出电流,而另一个则是电源端的持续电流。

那电源端的持续电流,就相当于这个片子的功耗了? 会有70mA这么大么?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电源端的持续电流,就相当于这个片子的功耗了? 会有70mA这么大么?
谢谢! ...

应理解为对应于最大持续功耗时的电流。脉冲下可能超过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理解为对应于最大持续功耗时的电流。脉冲下可能超过此值。

原来这样啊,以前一直以为电流也就在10个mA左右,但没实际测过。
最大可以到70个mA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标如下,那么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和Continuous current through VCC or GND有什么区别呢?
多谢 ...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over operating free-air temperature range
--------------------------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说明以下以下参数都是极限值,是不能超的。后边半边说的是个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超。
Supply voltage range, VCC:当GND引脚接0V时,VCC引脚不能超这个范围。
Input clamp current, IIK (VI < 0 or VI > VCC):VI是输入脚的信号电平,看括弧中的条件,这是超过芯片电源了,这种情况下输入脚的钳位二极管会导通,这二极管上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就是这个。
Output clamp current, IOK (VO < 0 or VO > VCC):VO是输出脚的信号电平,输出为何会超过电源范围呢?我估计造芯片的图省事,输出PAD和输入PAD结构是一样的,所以这里也有钳位二极管。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IO (VO = 0 to VCC):当输出为低而外部上拉时,芯片会吸入一个电流,这个电流走GND引脚去电源。当输出为高而外部下拉时,芯片会吐出一个电流,这个电流是从VCC引脚来的。这个指标告诉你这种电流最多就是这么多。这是由IO脚的PAD决定的。
Continuous current through VCC or GND:芯片不只一个IO脚,如果3个IO脚都输出低而外部上拉,那么3个IO都会吸入电流,这些电流汇总后从GND脚流出,3股电流加起来不能超过这个指标。这是由VCC/GND引脚的PAD决定的。

综上这些指标跟功耗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告诉你不能超。当然这里边隐含着条件,如free-air temperature,以及Continuous等。

网友B:
综上这些指标跟功耗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告诉你不能超。当然这里边隐含着条件,如free-air temperature,以及Continuous等。

P = I U

另 free-air temperature 和 Continuous 也是指“能流”(P)的条件。

网友C:
顶8楼,说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over operating free-air temperature range

abso ...

说的太详细了,非常感谢。

刚开始学习,很想知道芯片手册中的一些指标是什么意思,能推荐下此类的书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