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互联 纠错

楼主(2013-04-08):
现在手里面一个项目
一台 stm32 作为主机
通过can通讯外挂30个模块
暂时还没有将30台一起调试  不过已经连好10台了  可以正常通讯
现有如下情况
若10台中的其中一个模块  can部分(硬件方面) 出现故障  那么 其他9台都通讯不了
请教大侠们  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安全性特别高 可以考虑冗余。
考虑成本的话,可以每个节点由一个单片机+两个CAN通道组成。
可以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安全性特别高 可以考虑冗余。
考虑成本的话,可以每个节点由一个单片机+两个CAN通道组成。
可以查查资 ...

请教一下
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退出总线的功能
这个功能 怎么使用

网友A:
查一下busoff。如果关闭busoff功能,则达到256个错误,CAN自动关闭后不重启。

如果打开busoff ,则达到256个错误后,CAN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