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AP3_MUX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3-04-08):
现在本人打算使用OMAP3530的SPI总线,使用其自带的驱动spidev,需要将其引脚设置一下,只是不明白OMAP3_MUX函数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CS、SOMI、SIMO、CS、CLK这些管脚是否能设置成一样的,还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添加驱动后发现CLK端没有信号,但是将SOMI与SIMO连接之后可以发送和接受,这是为什么呢?
如下设置合理吗?
        OMAP3_MUX(MCSPI1_CLK, OMAP_MUX_MODE0 | OMAP_PIN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OUTPUT_LOW |
                                OMAP_PIN_OFF_WAKEUPENABLE),
        OMAP3_MUX(MCSPI1_CS0, OMAP_MUX_MODE0 | OMAP_PIN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OUTPUT_LOW |
                                OMAP_PIN_OFF_WAKEUPENABLE),
        OMAP3_MUX(MCSPI1_CS3, OMAP_MUX_MODE0 | OMAP_PIN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OUTPUT_LOW |
                                OMAP_PIN_OFF_WAKEUPENABLE),
        OMAP3_MUX(MCSPI1_SIMO, OMAP_MUX_MODE0 | OMAP_PIN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OUTPUT_LOW |
                                OMAP_PIN_OFF_WAKEUPENABLE),
        OMAP3_MUX(MCSPI1_SOMI, OMAP_MUX_MODE0 | OMAP_PIN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INPUT_PULLUP | OMAP_PIN_OFF_OUTPUT_LOW |
                                OMAP_PIN_OFF_WAKEUPENABLE),

网友A:
这个要参考数据手册的IO口复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参考文档是什么,从格式上看
OMAP_MUX_MODE0,请先确认一下SPI接口是不是模式0
OMAP_PIN_INPUT_PULLUP 与 OMAP_PIN_OFF_INPUT_PULLUP 明显有冲突
如果不知道怎么配还不如不配,直接使用默认值。
比如:OMAP3_MUX(MCSPI1_CLK, OMAP_MUX_MOD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