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输出 与预想中的差了1000倍

楼主:
我用 PIC16F1936 使用内部振荡器 8M  或者 外部晶振 8M时  用定时器 示波器 观察 某个 引脚的电平变化 本来是定时20ms的周期  但是观察却只有20us的周期,  相差了整整1000 倍 不知道是啥原因.........
__CONFIG(FOSC_HS&WDTE_OFF&PWRTE_ON&MCLRE_OFF&CP_OFF&CPD_OFF&BOREN_OFF&CLKOUTEN_OFF&IESO_OFF&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VCAPEN_OFF&PLLEN_OFF&STVREN_OFF&BORV_25&LVP_OFF);

void main()
{

     OSCCON=0x00;
    while(!OSTS==1);
    TRISA=0x00;
    LATA=0x00;
OPTION_REG=0x07;      //定时器选项寄存器   125预分频    11010010

    TMR0=0xb1;            //寄存器初值
    GIE=1;                //开总中断
    TMR0IE=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
void interrupt usart()
{
    if(TMR0IF==1&TMR0IE==1)  //TMR0   溢出中断标志位
    {
        TMR0=0xb1;   //寄存器初值
        TMR0IF==0;   //清0
        LATA0=!LATA0;
    }
}

1.png (12.94 KB )

网友A(2013-04-08):
TMR0IF==0;   //清0        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R0IF==0;   //清0        有问题吗?

没 问题

网友A:
TMR0IF==0;   //清0  是不是写成 TMR0IF=0;   //清0

网友B:
TMR0IF==0;   //清0

看死人了 不仔细还真没注意到

楼主:
我晕死  哎  是我的 粗心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解决问题就行啊,以前偶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网友C:
哇,这编译器都没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这编译器都没报错误?

就是嘛  真的没报错误 类

网友D:
避免犯类似错误。

网友E:
编译器 应该会报警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器 应该会报警告的

我看了一下 没报警

网友F(2013-05-16):
路过      避免自己也犯这样的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