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08):
此地放个“零”欧电阻基本是画蛇添足。

网友B(2013-08-23):
为什么要放个0欧姆电阻呢?

网友C:
可以放个0欧姆电阻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起来 这放2个就不知干嘛了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加个0欧姆电阻跟电源地连起来

网友D:
本身0欧电阻相当于导线,有人说,既然是0欧电阻,那比直接铜皮要更“0欧”,更有不可替代性。我总是不以为然。
然后需要做数字地模拟地分割的情况下,只要把电路模块划分开,然后以电源大地为基点去引各路地,这样就行了。
不要拉一条长地线,横跨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而要单独从电源地开始引。看起来就像星型散发的地线。
但这需要画PCB和画原理图的人是同一个人,你知道哪些布局细节,能够合理的划分开来。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那从原理图上就应该提供更规范化的信息让画PCB的人可以参考。通过不同的地线网络就能区分如何布置。如果中间不连接各什么元件,所有连着的导线都是同一个网络名称,因此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0欧电阻。

而在使用PCB画图的时候,可以对不同的地网络设定不同的颜色,分开覆铜等,操作起来比较方便(Expedition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