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8051F550 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3-04-08):
用的keil IDE,Silicon lab USB Debug Adapter 烧写器,使用的是C2下载口模式,内部24MHz的时钟。
连接好后,编译运行之后没有错误,(用的demo测试的)点击下载之后发现下载不进去。现象见附图。求教怎么解决?

楼主:
求怎么破?

楼主:
附图是 C2口电路。

楼主:
看了很多,都说是晶振的问题,但是使用的是内部时钟,这个怎么破?
挑战不断啊!这让我情何以堪!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晶振引脚被复用造成的。

楼主:
解决问题了。有两点:
一,C2烧写口电路的电阻R20改为0欧姆;
二、好像烧写器版本低? U-EC5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