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FPGA配合使用问题讨论

楼主(2013-04-08):
想问问各位,DSP和FPGA一般是怎么配合使用,一般用于哪些项目或方向,求指教.

网友A:
例如,做图像的3A处理,千万像素CMOS图像的高速拼接,畸变矫正等,这些DSP做不了,需要FPGA协助,FPGA协助处理后,传给DSP再做分析、压缩等,
二者之间的接口要看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做图像的3A处理,千万像素CMOS图像的高速拼接,畸变矫正等,这些DSP做不了,需要FPGA协助,FPGA协助 ...

他们两者的通信走的是总线吗   有没有相关资料  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非常感谢

楼主:
刚网上找的  分享一下
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你可能会考虑使用FPGA来实现DSP解决方案。首先是为了提高性能,尽管今天的DSP处理器很快,并对许多DSP应用来说很有用,但仍有一些应用要求性能再进一步提升,而FPGA提供了更高的性能。例如,FPGA可以生成一个定制硬件设计,从而控制逻辑能够在硬件中实现。工程师将不必再利用精确的时钟周期来实现控制功能。此外,通过裁减硬件架构,FPGA可以提供额外的性能。如果最重要的设计考虑因素是速度,那么可以在FPGA中设计完全并行的算法处理方案。今天,用FPGA来执行DSP功能的最常见应用之一是视频处理。其它可从FPGA的更高性能中受益的应用包括雷达、超声波和高速调制解调器等。

使用FPGA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的另一个理由是今天的许多系统已经包含了一个FPGA,用于协议转换、胶合逻辑或一些其它系统功能。如果那个FPGA没有被完全利用,那么把DSP功能加入其中可以为系统节约成本。而且如果标准发生改变,使用FPGA就不会有任何风险。FPGA的配置文件能够像软件那样升级,尽管它们必须被存储在系统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当用FPGA进行设计时,如果有可能,最好**使用定点数系统。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所有嵌入在FPGA中的逻辑(乘法器、累加器)已经被设计成定点运算单元,为FPGA用途而设计的大多数内核也是如此。其次,浮点的实现很复杂,而且需要规模相当大的硬件。在产品的开发成本或每单位成本中,浮点解决方案的费用过高,因而可能不值得我们这样做。最后,FPGA内部的定点格式为用户提供了足够的灵活性,因为表示一个数字的位数可以由用户选择,而且用户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设计舍位和进位方式,从而使定点实现很实用。

当决定在定点实现中应该使用多少位数时,请记住每增加一位会使信噪比提高约6dB。
正如市面上有许多软件,而且某些软件比其它软件更适合于不同的场合一样,创建FPGA设计的方法也有许多种。第一种设计技术是使用IP核来进行设计。这是最容易的技术,因为内核已经是设计好并经过优化的。该技术通常能提供最佳的结果,因为专家在设计内核时已经针对应用和FPGA架构采用了最佳的实现方式。今天的大多数内核非常便于配置,例如,可选择并行实现、串行实现或对称操作。因此,我们很有可能找到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的内核。一些工具供应商和FPGA供应商甚至提供能够使用传统DSP系统设计软件(诸如Matlab之类的工具)来实现的内核,所以学习的过程并不是那么艰难。许多常见的内核对用户是免费的,如FIR滤波器和乘法器。更为复杂的内核通常需要许可费,在多数情况下,这是一次性费用。总而言之,如果设计人员缺乏FPGA设计经验且能以适当的价格发现适合其需要的内核,那么这种技术是最佳选择。

楼主:
DSP+FPGA结构最大的特点是结构灵活,有较强的通用性,适于模块化设计,从而能够提高算法效率;同时其开发周期较短,系统易于维护和扩展。

例如,一个由DSP+FPGA 结构实现的实时信号处理系统中,低层的信号预处理算法处理的数据量大,对处理速度的要求高,但运算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适于用FPGA进行硬件实现,这样能同时兼顾速度及灵活性。高层处理算法的特点是所处理的数据量较低层算法少,但算法的控制结构复杂,适于用运算速度高、寻址方式灵活、通信机制强大的DSP芯片来实现。

FPGA可以完成模块级的任务,起到DSP的协处理器的作用。它的可编程性使它既具有专用集成电路的速度,又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DSP具有软件的灵活性;而FPGA具有硬件的高速性,从器件上考察,能够满足处理复杂算法的要求。这样DSP+FPGA的结构为设计中如何处理软硬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同时,该系统具有灵活的处理结构,对不同结构的算法都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尤其适合实时信号处理任务。

网友B:
还在入门,长见识了

网友C(2015-12-11):
正准备用DSP+FPGA,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