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LCD模块时的问题

楼主(2013-04-08):
各位大侠,本人在做实验时,需要测试睡眠时低功耗,所以将MCU各模块在睡眠前都关闭了。这样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正常工作时LCD有正常显示,当我需要进入睡眠时,我会将LCD模块关闭,当我关闭LCD模块时发现LCD有一个轻微的闪烁一下,闪烁的段码不定(随机),然后才完全关闭。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侠,给解答一下,这个是正常的?  [MCU:STM8L152].

网友A:
这应该是逻辑问题. 将LCD模块关闭时的一系列操作的先后关系调整一下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方法关闭LCD,如果关闭电源,就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 如果是用HT1621驱动, 用关闭指令就不会. LCD是否显示就是是否加偏转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逻辑问题. 将LCD模块关闭时的一系列操作的先后关系调整一下

逻辑也很简单呀~~~
LCD_Clear();
LCD_Disable();
LCD_CLK_Disable();

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望版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方法关闭LCD,如果关闭电源,就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 如果是用HT1621驱动, 用关闭指令就不会. LCD是 ...

因为是进入休眠,152也自带LCD驱动模块,MCU I/O直接连得LCD,在进入Halt();前执行了关闭LCD模块,停掉了LCD的时钟而已。

网友B:
LCD闪动跟LCD段两端电平变化相关, 在进入Halt()前如果没做端口操作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有示波器,观察下液晶驱动片选线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