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08):
请问RS232这样接与分开接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别人要那么接啊 。

网友A:
看功能啊,应该是和功能实现有关系

楼主:
你觉得分开接与这样接功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外围设备定义的串口发和收不在同一个端口上啊/

网友C:
看不出来,是不是为板子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设备定义的串口发和收不在同一个端口上啊/

分开接也可以定义不同的串口啊

网友D:
没有区别,只可能是为了方便走线

网友E:
我也在观察中,以前就知道使用2  3  5这3根针/孔。

网友F:
看他1号的通道接在了第一个RS232接口上,2号通道接在了第二个RS232接口上,功能连接上有什么定义吧

网友G:
没看明白

网友H:
非标设计,想破头你也不能用标准设计去套

楼主:
2410ARM上的设计

网友I(2013-05-26):
这是为什么?

网友J:
l路过 打酱油 非标 的  很难说明问题

网友K:
感觉是为了设计方便,而且第二个db9接法也有点特别,

网友K:
为了设计方便吧

网友L(2013-06-27):
U7和U6芯片实现的是不同功能,所以必须得分开接。U7实现数据收发,U6实现控制信号。

网友M(2013-08-22):
那个3232的2脚电容应该是下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