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mdk的使用

楼主(2013-04-08):
请问keilmdk有没有想ADS一样的命令行工具啊如果有怎么调出使用的啊?谢谢

网友A:
命令行工具有,像不像ADS就不太清楚了。比如fromelf就是个典型的命令行工具,在终端下可以直接像dos命令一样使用

楼主:
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为什么我在DOS下运行不了fromelf?

网友B:
很简单,先进入相应目录的\keil\ARM\ARMCC\bin文件夹下,软后查看文件,然后就知道那些可用命令啦
比如我的
cd C:\Program Files (x86)\keil\ARM\ARMCC\bin //进入文件夹
dir //列出搜有文件
然后可看出可用命令有:armar armasm armcc armlink fromelf,

不过话说你真想用命令行,直接去linux下arm-linux-gc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