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板子不能单步调试

楼主(2013-04-08):
大家好!
     我有一块STM32F407的板子。软件用的是keil v4.23版本。淘宝上采购的J-LINK仿真器.J-LINK驱动用的是Setup_JLinkARM_V415e.exe。现在发现能够烧写FLASH。但是就是不能单步调试。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你程序DEBUG选项里,仿真器没选JLINK。

网友B:
我发现 JLINK 的驱动版本, 也会有问题的.

楼主:
DEBUG选的是肯定是对的。

网友A:
有找到目标板肯定可以仿真啦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JLINK 的驱动版本问题。谢谢啦!
解决:换成4.58版本的驱动就好了。4.68的不行,会报告是克隆仿真器。太老的版本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