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和FPGA通信,配置注意的问题。多谢。(附图)

楼主(2013-04-08):
采用STM32F103VG。
配置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多谢各位。

网友A:
103V的FSMC都是数据地址复用,看你怎么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没法回答,问问题要有针对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没法回答,问问题要有针对性哦,

恩 是的。
我本来以为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没有必要学习。
后来发现有必要知道。

多谢大侠。

楼主:
王大侠硬件功力很强悍 呵呵

网友C(2013-05-20):
先确定硬件方案吧。
可以参考DSP和FPGA通讯,或着单片机。读书的时候不是经常弄这个的。
程序调试:一开始调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