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外部EEPROM读写问题

楼主(2013-04-08):
       两块板, 同是dsPIC33FJ64MC506,几乎相同的电路,除了与24LC02B连接的IO不一样,其他没变化。程序配置也只换了相应引脚。
       但EEPROM在前一块板读写正常,另一块板就写不进去。

网友A:
是不是占用了烧写的端口,建议楼主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占用了烧写的端口,建议楼主看看先。

完全没有占用,为了测试,我只保留了LED显示。

网友A:
可以看看是否是端口复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是否是端口复用造成的

这个也不是原因。
总之,和之前正常的板比较,在两块相同的新板上测试,仅仅是改变了所接的引脚,两块相同的新板上都是无法写入。

别这么快下结论,用示波器看一下引脚波形。

网友B:
EEPROM的写保护脚量过电压了没? 直接接地调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