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调试

楼主(2013-04-08):
我按网上调试的那个方法时
那个发送成功时status为0x2e为发送成功了
接收成功status为0x40吗?我接收的为0x0e 按手册上的意思为接收寄存器为空  有木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弄的吐血啊  就是弄不出来  求回复

网友A:
认真看看datasheet,然后参考一下人家的东西,找找自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看datasheet,然后参考一下人家的东西,找找自己的问题……

我的程序和网上的程序都是一样的   我晶振和芯片都一样  不一样的是模块接i/o口是自己定义的   接收的寄存器要么是00 要么是ff   烦死人  不知到错哪了  我把延时慢慢往上加 也没结果

网友A:
那就好好查一查你的通讯协议吧,个人觉得可能是通讯不正常……

网友B:
中断iR那个接口不能错

网友C:
换Si24R1吧,提供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Si24R1吧,提供代码

  结果容易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Si24R1吧,提供代码

我对着东东无语了   不晓得是欢mcu还是换24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果容易出来不?

和NRF24L01兼容,修改了其BUG,有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NRF24L01兼容,修改了其BUG,有技术支持

呵呵  有时间再买块弄一下

网友D(2013-07-15):
我也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如果你解决了希望能指点一下,我用的MCU是C8051F020,现在我也处于无计可施状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和网上的程序都是一样的   我晶振和芯片都一样  不一样的是模块接i/o口是自己定义的   接收的寄 ...

00,ff说明没有通信成功。

网友D: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遇到和你相似的问题,发送方,按照网上的程序进入发送模式,但是要在一定得延时后将CE拉低,而接收方在进入接收模式之前要先读一下RX_FIFO,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已经连续弄了好几天了,快要吐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已经连续弄了好几天了,快要吐血了 ...

我弄出来了   我看了哈子中文的守则   对比下寄存器设置(我用的是430的,只是对比了下,基本没什么问题) 就出来了 我用的是这个网上的一位好心通知111发给我的程序,没改动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弄出来了   我看了哈子中文的守则   对比下寄存器设置(我用的是430的,只是对比了下,基本没什么问题 ...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发送可以,接受不到===求帮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发送可以,接受不到===求帮助啊

你电几18楼的“111” 进入网页有代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电几18楼的“111” 进入网页有代码

恩恩,找到了,谢谢~

网友H(2015-01-29):
麻烦,一样的问题,好像读status的时候CE要低

网友I(2015-04-01):
我想问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J(2015-08-10):
引用 楼主:
我弄出来了   我看了哈子中文的守则   对比下寄存器设置(我用的是430的,只是对比了下,基本没什么问题 ...

能分享下程序吗,24L01调试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