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怎么实现电流测量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09):
带点描叙别人好分析点。。。。

楼主(2013-05-13):
I1 I2 I3 为三个互感器电流的输出过来的.分别代表三相的电流.经过整流网络后,输出一个信号.  想请高手分手一下. 最后输出的电压信号, Iist

网友B:
整流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必有一种画反了。

楼主(2013-07-21):
哈哈 谢谢老师 应该是反了. 具体的测量原理是啥? 请老师指点, 或者推荐点相应的资料.

网友C:
把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看成是电流源,自己分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