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啊,请问这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4-08):
外形是这样的

网友A:
输入与输出压差恒定在5.0v?

网友B:
我觉得是LDO,你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C:
按功能算,像稳压管。去NXP网站上查查,NXP稳压管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我用过SOT-23封装的,没用过STO-89

楼主:
XC62KN,LDO,楼上有位兄弟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