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和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13-04-08):
最近在调开关电源,测量的时候发现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的结果不同,还相差甚远,示波器偏大,万用表小。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状况?求解

网友A:
示波器为准
万用表是求的平均值

网友B:
以好的(校准过的)示波器为准。

网友C:
2楼说的对。
示波器显示的是动态的信息,更贴近电路的实际情况

网友D:
看示波器和万用表的身价,就知道要相信谁的啦;P

网友E:
示波器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示波器和万用表的身价,就知道要相信谁的啦

这可不一定。高档万用表比普通示波器要贵得多。

网友F:
都要校准的,示波器读的是动态值,万用表读的是有效值,但你的电路本来就有ripple

网友G:
跟带宽、信号的内部处理算法有关。

网友H:
示波器监测实时动态,还是准一些,不过要注意交流直流档位的调节。

网友I:
有可能是示波器受到干扰了

网友I:
换一块万用表对比测一下,可能电池欠压会引起误差

网友J:
示波器 有等效的电阻及电空!
   注意这些影响!!

网友K:
哈!高手云集呀…

网友L:
示波器是实时测量

网友M:
通常示波器的ad是八位的,万用表的AD是十二位的

网友N:
调试开关电源的时候,你如果想看信号的变化情况,只能用示波器。但是如果你想测输出电压的话,万用表的积分AD采样还是非常准的。你示波器测量出的是有效值,还是最大值,平均值啊?

网友O:
万用表测试的是平均值,

网友P:
那也看是什么 测电流大小我宁可相信万用表 也不相信两万的电流探头

网友Q:
赞同 示波器准,万用表是平均值的说法:)

网友R:
学习了、
以后还是要多用示波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调试开关电源的时候,你如果想看信号的变化情况,只能用示波器。但是如果你想测输出电压的话,万用表的积分 ...

但是这两个查1V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是示波器受到干扰了

会是什么地方引起的干扰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会是什么地方引起的干扰呢

示波器通过电源回路引起干扰

网友S:
我是新手!

网友T:
拿个已知的电压校准一下两个东西
示波器能看到细节,我顶示波器

网友U:
应用测试项目不同,选用的设备也不同。动态的要用示波器,8位的,精度还和显示垂直显示有关,静态有效值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