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三种接地,PCB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13-04-08):
各位大侠,小弟画一块接口板PCB,原理图上出现了3种接地,请问一下在PCB种应该怎么连接,是连在一起吗?还是分开?最后覆铜时怎么处理?现在画的PCB把地都连在一起的,就是上面图片PCB。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以太网的地 要分开的 否则 隔离变压器 摆设了
ARM 数字地和模拟地,可以串磁珠或0R电阻
USB的外壳可以和地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的地 要分开的 否则 隔离变压器 摆设了
ARM 数字地和模拟地,可以串磁珠或0R电阻
USB的外壳可以和地连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把网络接口部分的地接在一起,然后通过磁珠或者0R电阻与其他部分地连接在一起,小弟愚钝,请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A:
以太网的地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的地参考这个

你好,请问一下,USB的2、3脚需要差分布线吗?还有网络接口的1、2脚,3、6脚?谢谢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USB的这个两组按照差分形式走

网友A:
需要差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USB的这个两组按照差分形式走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网络接口呢,需要差分吗

网友C:
一般多个GND 可以用电阻或者磁珠连接过去。

网友D:
隔离变压器的两个地可以不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