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限流电阻问题

楼主(2013-04-08):
请教个问题:
一个IC的一个GPIO是输出,一个IC的一个GPIO是输入,这两个输入输出口要连接,中间是加2k的限流电阻比较好(设计规范吗)?还是可以直接连比较好?
加电阻是别人建议的,想知道为什么谢谢啊!

网友A:
2k电阻太大了,一般10 ~ 200 欧姆。如果2个IC相距不超过1~2厘米就直接连接。

网友B:
好好设计,不要胡思乱想,没必要加电阻的地方加上,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C:
只在特殊的场合才这么做,比如距离远,怕干扰或者损坏。
有些芯片上电默认是输出,怕逻辑冲突串一个电阻。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在特殊的场合才这么做,比如距离远,怕干扰或者损坏。
有些芯片上电默认是输出,怕逻辑冲突串一个电阻。
...

我之前也没有加电阻,还是帮philips开发的一个产品呢,一个IC是touch IC,和他们的主机进行I2C通信,但是touch IC用了一个GPIO用做IRQ,如果有按键则那个GPIO为低,I2C读取按键后IRQ拉高。
就这么个GPIO,要求加上2K的电阻,有点不明白想请教下看个究竟的,距离3cm左右。因为touch IC和他们的IC不再一个板子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设计,不要胡思乱想,没必要加电阻的地方加上,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我之前也没有加电阻,还是帮philips开发的一个产品呢,一个IC是touch IC,和他们的主机进行I2C通信,但是touch IC用了一个GPIO用做IRQ,如果有按键则那个GPIO为低,I2C读取按键后IRQ拉高。
就这么个GPIO,要求加上2K的电阻,有点不明白想请教下看个究竟的,距离3cm左右。因为touch IC和他们的IC不再一个板子上面。

到底加了会降低什么风险呢?还是不加,touch IC的输出电流会大于他们的IC的引脚电流... ...

网友B:
不在一块板子上,除非是用户可接触的位置上,串电阻抗静电放电打坏芯片的,但是电阻一般是在22Ohm左右,楼主确认他们是2k呢,低速信号串2k还没啥,速度稍微高一点,信号都被吃完。

网友D:
直接连,加电阻是用来保护管脚,通常都不加的,想加一半用100欧姆的,靠近管脚用

网友E:
嗯,感觉是怕距离长,抗干扰用的

网友F:
学习了。高速信时PIN脚杂散电容效应增加,压降大部分会降在电阻上,从而接受不到真实信号。

网友G:
我觉得加个30欧的就完全可以啦   电压匹配和阻抗匹配方面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