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9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错误

楼主(2013-04-08):
如题AD629采用单电源12V供电,元件7脚接12V,4脚接地,1脚REF-和5脚REF+接地,2脚和3脚采用两个1K电阻分可调电源的电压,压差范围1V~3V,此时的输出电压在7V~11之间,这是何解,求大神指教!电源地和信号地没有共地,电源的电压和信号的电压都是通过可调线性电源提供的。

网友A:
629 是需要负压的

网友A:
负压由HT7660 产生

楼主:
我看AD629的芯片资料上说可以单电源的,求解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由HT7660 产生

我看AD629的芯片资料上说可以单电源的,求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