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RC口做4*4键盘高4位输出

楼主(2013-04-08):
我想RC口做4*4键盘高4位输出,底4位输入,为什么RC0-RC3接了上拉电阻  RC1-RC3都是高电平,RC0一直是2V多一点。    初始化
     PORTC=0;
     TRISC=0x0f;
     LATC=0;
请问高手RC口还有什么寄存器与之关联??

网友A:
看单片机资料 看是不是端口复用的问题

网友B:
没说用什么型号单片机, "LATC=0;" 这该是PIC18了,PORTC,默认下就是GPIO. 程序也没看出什么问题."PORTC=0;"这行是多余的,除非用的是PIC16.

网友C(2013-05-16):
看DATASHEET里边的端口

网友D:
有LATx寄存器的时候,输出的时候就不需要操作PORTx了。

网友D:
检查IO口的复用功能和该IO口的电路拓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