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每个外部输入脉冲发生一次中断,TIM_Period = 0可以不?

楼主(2013-04-08):
TIM_DeInit(TIM4);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4, 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 TIM_ICPolarity_Rising,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                        //计数值. 即自动加载值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预分频,此值+1为分频的除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DISABLE);         //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开启中断

//开启定时器4
TIM_Cmd(TIM4,ENABLE);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好浪费呀, 用 IO 口外部中断就可以了, 还废了一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好浪费呀, 用 IO 口外部中断就可以了, 还废了一个定时器. ...

主要是多少个脉冲发生一次中断需要可配置的。有可能一个,也有可能10000个。

楼主:
结贴:答案是不行。

网友B:
我晕  结贴这么快   客观的讲   定时器还是比较宝贵的   通过外部中断的方式实现   比较节省资源   这个毋庸置疑

网友C(2014-03-05):
TIM_Period=0的时候不能发生up中断,必须从1开始,此时相当于脉冲分频为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