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ilinx中有对SDRAM控制相关的IP核吗?

楼主(2013-04-08):
在xilinx中有对SDRAM控制相关的IP核吗?

网友A:
一代的SDR_SDRAM应该没有,DDR_SDRAM,DDR2_SDRAM,DDR3_SDRAM和LPDDR都有IP核。一代的可以自己写控制器,其他的因为是时钟比较复杂用核比较简单。

网友B:
ISE安装目录下面 ISE_DS\ISE\ISEexamples 里面有SDRAM的一个工程例子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