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任务

楼主(2013-04-08):
现在在跑一个OS,uC/OS,具体是这样的,在FLASH的起始4K地址跑一段代码bootloader主用来做升级,在4K以后的代码跑OS,主用来处理复杂的逻辑的功能,系统起来后由bootloader跳到OS地方,现在需要当一定的条件的时候让系统进入低功耗状态,当外部某条件发生改变的时候,系统唤醒,并跳到4K地址那个地方去跑OS系统。现在的问题是系统进入睡眠后唤醒并跳到OS地方,能够成功的跳转,OSInit 也能成功初始化,但OSStart();的时候,等待第一次调度就会出现HardFault_Handler,复位的时候不会.....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头绪.....!

网友A:
睡眠应该是OS的一个任务, 不能唤醒后还要再次初始化.

楼主:
貌似uC/OS没有关于处理睡眠的机制吧......!

楼主:
这里说的休眠是指芯片进入低功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