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廉价,要求不高,带RF功能,封装小的MCU,谢谢。

楼主(2013-04-08):
(无正文)

网友A:
推荐AT86RF233,2.4GHz IEEE 802.15.4 无线电收发器能支持两个无线电设备之间的距离测量。这项创新技术使用无线电信号之间的相位差以测量,测量精度可以达到1米。 AT86RF233是通过硬件来完成测量,相比现在比较通用的软件RSSI信号强度测量(RSSI受环境影响太大,目前就我们接触的RF工程师都对RSSI测距很失望),在性能和功耗及精确度方面有明显优势。相比今天市场上提供的通用距离测量技术,是并不复杂的技术,并且具有良好的测量精度和较低的整体系统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