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AN 程序在环回的模式下好用,但在正常模式下不好使

楼主(2013-04-08):
STM32F103 64引脚,CAN程序在环回模式下好用,但改成正常模式下不好用,不知道还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在正常模式下, 你是怎么使用的? 说详细点,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B:
你看看在总线上有没有添加120欧姆电阻? 这个必须要添加。

楼主:
这三个,一个是STM32端,一个出来后接到6N137,一个是程序

STM32

STM32

6N137

6N137

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常模式下, 你是怎么使用的? 说详细点,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

下边有的程序,我是在环回模式下,直接改成正常模式没有其它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在总线上有没有添加120欧姆电阻? 这个必须要添加。

麻烦你看看我的原理图的接线方法吧,是不是可以,以后用过别的单片机可以,但这个STM32是第一次用。

网友A:
你是2块在通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2块在通讯吗

是的,刚刚接上两块板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刚刚接上两块板子

现在是判断这个CAN_FIFO0接收标志没有置1,发送现在有信号了,但好像不太对,我发的数据是0x55出来的波形不太对。

楼主:
两块板子是在通讯,但是两板子都是新的,没有一个是好用的,也正在调试,我知道有点难度,但也请大虾们指点1,2

网友C:
建议用示波器,先看波特率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示波器,先看波特率是否对

波特率不对CANTX输出的波形就不对吗???如果测我要测什么位置才能测出波特率,麻烦赐教

网友C:
波特率不对CANTX输出的波形 形状是对的,但位宽不对,而波特率对应于最窄的位宽,比如,最窄的位宽为1us就是1M波特率。

楼主:
这个是我运行出来的波形图,大体上都是这样,我发的AA,出来的是这个效果

后面16个周期

后面16个周期

波弄前面16个周期

波弄前面16个周期

楼主:
写错了,下边的图是前16个周期,上面的图是后16个周期

楼主:
引用 楼主:
写错了,下边的图是前16个周期,上面的图是后16个周期

隐性位是高电平。

网友D:
呵呵   现在问题解决的怎么样   楼主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现在问题解决的怎么样   楼主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呵呵

本人愚笨还没有,只是这个波特率不知道怎么调才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运行出来的波形图,大体上都是这样,我发的AA,出来的是这个效果 ...

图不清楚,时间轴是什么单位也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不清楚,时间轴是什么单位也看不清

我在下边给你一个图你看一下。

楼主:
这三个图就是我发什么数据过来,都是这样的图

楼主:
这个就是我的图

楼主:
还是不好使呀。TJA1050 canlx canhx输出的波形不对

网友E:
听说老外的can库函数有问题。

楼主:
终于是好使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以上的波形是正常的,没有办法我买了一块带CAN有开发板,来调试CAN,是好使的,原因在于,我的这个不用重新映射CAN的引脚,将初始化放在WHILE(循环当中,就可以了。

网友F(2013-08-12):
26#,请教,将初始化放在while循环是什么意思,每次发送都要初始化吗?我这样做了也不行,我用的STM32F103C8T7,也是没有用重映射的引脚,PA11,PA12。

网友G(2015-11-20):
引用 楼主:
终于是好使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以上的波形是正常的,没有办法我买了一块带CAN有开发板,来调试CAN,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说的不用重新映射CAN的引脚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