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AC-DC的慢断保险丝和其他的保险丝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08):
AC-DC的慢断保险丝和其他的保险丝有什么区别?短路保护时,产品进入打嗝式保护,产品听到吱吱的声音是否正常?

网友A:
听到吱吱的声音,是不是内部频率在变化呀?会影响使用和寿命吗?

网友B:
慢融断的保险丝在一定时间内允许通过电流相对快熔断的来说是很大的,也就是抗浪涌能力强。开关电源开机瞬间有很大的浪涌电流,一般选慢融的保险丝。
短路保护时有响声,模块处于保护中,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模块在开关瞬间的电流大于几倍正常工作电流,尽管这种电流峰值很高,但是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称它为脉冲电流也有称它为冲击电流或叫它为浪涌电流。普通的保险丝是承受不了这种电流的,电路中若使用的是普通保险丝恐怕就无**常开机了,若使用更大规格的保险丝,那么当电路过载时又得不到保护。慢速保险丝的熔体经特殊加工而成,它具有吸收能量的作用,调整能量吸收量就能使它即可以抗住冲击电流又能对过载提供保护。

网友D:
介么说你们的模块在开机瞬间不是内部应力很大??!!有损伤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介么说你们的模块在开机瞬间不是内部应力很大??!!有损伤咩

AC/DC内部已有防浪涌电路,对浪涌的尖峰电压和电流已经有吸收作用了,所以模块在开机瞬间的内部应力是符合降额标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AC/DC内部已有防浪涌电路,对浪涌的尖峰电压和电流已经有吸收作用了,所以模块在开机瞬间的内部应力是符 ...

噢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慢融断的保险丝在一定时间内允许通过电流相对快熔断的来说是很大的,也就是抗浪涌能力强。开关电源开机瞬间 ...

贵司的AC-DC模块,使用说明要求前端需添加一个保险丝,这个保险丝属于慢还是快呢?

网友B:
这个保险丝属于慢断型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