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惨不忍睹 就是在说我

楼主(2013-04-08):
  第一希画板子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楼主板子也太浪费了吧,再挤挤

网友B:
;P这板子画得有个性!
您那线条也太细了吧?咱不考虑电流大小,就从机械强度上来说,这么细的线条很容易搞断啊,万一焊错个东西,拆下来重焊,估计线条就会被扯断。
芯片为啥不加个退偶电容呢?
能排整齐的为啥不排整齐了?比如晶振边上的那两个电容?
电源输入端打算用什么端子?间距2.54有什么好用的端子吗?起码用个3.96或者5.08间距的。
四个角上的四个孔怎么回事?如果是螺丝孔,那孔径也不对啊。
三极管都用贴片的了,电阻电容反而是直插的了。这种画法,蜂鸣器不一定会响哦,除非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足够大。
按键给补个泪滴吧,经常按来按去,引脚上的线条会断哦!
芯片打算用什么插座?焊盘没加大也没有加固,插拔芯片时小心把焊盘连根拔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画得有个性!
您那线条也太细了吧?咱不考虑电流大小,就从机械强度上来说,这么细的线条很容易搞 ...

多谢你的指点又让我学到了点知识。第一次画板子没有想那么多  发帖就是为了让大家帮忙看看不足之处  好给我一些指点。
能给个qq嘛或者加我qq  以后有什么问题好向你请教  谢谢。。。。我的qq是578997029

网友C: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宽点

网友D:
确实是在说你

网友E:
这板子有个性,画得不错

网友F:
楼主的板好萌,建议先找本相关书籍,耐心看完下。

网友G:
刚看到图还以为是故意恶搞呢

网友H:
这么NB的板子,楼主应该申请加精.

建议楼主珍藏一块这个板子,等你以后变得特别NB了以后,回头来看,你所取得的进步是多少的..

网友I:
觉得这种板子 直接洞洞板焊就好了吧。

网友J:
只能说是有个性

网友K:
这图,惨不忍睹啊

网友L:
而今迈步从头越…

网友M:
楼主淡定, 比我第一块还好。。

网友N:
怎么还有直角的走线,应该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NB的板子,楼主应该申请加精.

建议楼主珍藏一块这个板子,等你以后变得特别NB了以后,回头来看,你 ...

这个建议好 珍藏住  以后回头看看第一次画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板好萌,建议先找本相关书籍,耐心看完下。

多谢指点  已经找了本书开始看了

网友O:
还是鼓励一下吧!

网友P:
画单面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Q:
这个图珍藏着吧,以后成为高手的回头看一眼这个图会有颇多感想的。

网友R:
这版图太漂亮了。。。

网友S:
好像是51单片机的最新系统。LZ好像是在卖萌;P

网友T:
有没有分啊

网友U:
楼主这图让我不禁想起当年

网友V:
浪费资源啊!

网友W:
看不懂,真是惨不忍睹..

网友X:
想当年,我还是菜鸟!!。。。。。。但也没菜到这地步。

网友Y:
感谢楼主,不知多少菜鸟看了此图,各种自卑烟消云散,信心暴涨,从此超脱游戏青年,前途不可限量。。。

网友Z:
双层板,楼主真有钱,

网友AA:
楼猪来骗分的

网友AB:
如题  有种惨不忍睹 就是在说我

网友AC:
咱们差不多

网友AD:
好一块萌板

网友AE(2013-05-19):
太浪费,直接使用面包板吧

网友AF:
这个图讲你奢侈还是讲你小气

网友AG:
专业人,做专业事儿

网友AH:
看看,如何改进

网友AI(2013-07-06):
挤挤总是有的!

网友AJ:
没人带的开始,总是很艰难!
多看看书,不用着急,很快就水平就上来了!

网友AK:
我第一次接触PROTEL画板子,应该也比这个要好点,说实话,楼主比我还菜哦,菜到家了~~~

网友AL:
说实话,多看看,多练练就行啦

网友AM:
画单面吧!然后手动布线,不要自动布线。然后线确实太细了。焊盘太小了,安全间隙也是太小了。按键貌似太大了。总之,多画画,以前也是从你这步过来的。现在感觉进步好大啊!

网友AN:
这么简单的板子还画双面,真是浪费~

网友AO:
加油加油 我还不会呢

网友AP: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画得有个性!
您那线条也太细了吧?咱不考虑电流大小,就从机械强度上来说,这么细的线条很容易搞 ...

分析的挺专业的吗,不错不错。

网友AP:
这么几个元件,找块洞洞板,一会就焊完了,成本不会超过5块,你要是做板子的话,恐怕至少得翻10倍。

网友AQ:
如果你是上班给老板画出这板,你老板一定很高兴!

网友AR:
线细,板大,太浪费!

网友AS:
看来是新手,经验呀

网友AT:
每个人的学习都有第一次的时候,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