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08):
在6670上运行FFTC的muticoresample 程序,为什么load完程序后,运行不出正确结果,如果选中run里的reset的system_reset之后就可以得到正确结果了。谢谢!

网友A:
芯片必须先reset一下,这是常识

对于任何程序,刚上电的板子都要reset么,好像很简单的程序没reset也可以获得正确结果啊

网友B:
硬盘分区表出现错误,只要从新分区既可解问题

网友A:
建议reset

不进行reset确实有可能是对的,但你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