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顿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3-04-08):
谁知道什么是诺顿运放,诺顿运放有什么不同于普通运放的,求高手?

网友A:
诺顿运放是电流输入型,其两个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很低
输出电压正比于两个输入端的电流差

网友B:
不晓得,纯帮顶,顺便路过

网友C:
虽然我没研究过,但是我听名字我是这样觉得的,以前电路里学过戴维宁等效和诺顿等效,前者是电压,后者是电流,然后运放刚刚有个电压反馈型和电流反馈型,我就联想到了一起,你可以查查看电流反馈的资料。ths3001是电流反馈型的典型芯片,不知道帮到你没有

网友:
诺顿等效 电流反馈型

网友D:
建议看看《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