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输出100k正弦波

楼主(2013-04-08):
只能用无源器件或者运放

网友A:
请问你弄出来了吗

网友B:
使用电阻分压,

网友B:
控制三极管输出

网友C:
这个直接的利用MSP430单片机的DA模块的,编写控制代码的也可实现的

网友D:
PWM不可能吧,本身就有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三极管输出

如果输出频率可调的正弦波,用SPWM波实现,怎么弄?还有控制三极管具体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出频率可调的正弦波,用SPWM波实现,怎么弄?还有控制三极管具体点? ...

看他意思是让你搭建一个正弦波的电阻分压网络,然后控制三极管导通输出不同的电压吧。

网友E:
这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
记得告诉我们一些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弄出来了吗

低频的还可以,频率高了就不行了

网友F:
精确的话看多少个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频的还可以,频率高了就不行了

我按照文献资料也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