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08):
系统时钟是5.7ns  ,两级reg之间延迟达到 3ns ,迷惑!!!请大家指教!!

//counter :
always@(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if(!RST_B)
COUNTER <= 4'h0 ;
else
COUNTER <= `UD COUNTER_N ;

assign COUNTER_N = (COUNTER == 4'd13)? 4'h0 : COUNTER + 1'h1 ;
//Send Data :
always@(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if(!RST_B)
DATA_10BIT_OUT <= `UD 10'h0 ;
else
DATA_10BIT_OUT <= `UD DATA_10BIT_OUT_N ;
always@(*)
begin
case(COUNTER)
4'd0    :  DATA_10BIT_OUT_N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1] ,
                              VIDEO_7BIT_IN_REG_7[0] ,

                              VIDEO_7BIT_IN_0[6] ,
                              VIDEO_7BIT_IN_0[5] ,
                              VIDEO_7BIT_IN_0[4] ,
                              VIDEO_7BIT_IN_0[3] ,
                              VIDEO_7BIT_IN_0[2] ,
                              VIDEO_7BIT_IN_0[1] ,
                              VIDEO_7BIT_IN_0[0]
                              };

4'd1    :  DATA_10BIT_OUT_N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3] ,
                              VIDEO_7BIT_IN_REG_7[2] ,

                              VIDEO_7BIT_IN_1[6] ,
                              VIDEO_7BIT_IN_1[5] ,
                              VIDEO_7BIT_IN_1[4] ,
                              VIDEO_7BIT_IN_1[3] ,
                              VIDEO_7BIT_IN_1[2] ,
                              VIDEO_7BIT_IN_1[1] ,
                              VIDEO_7BIT_IN_1[0]
                              };

4'd2    :  DATA_10BIT_OUT_N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5] ,
                              VIDEO_7BIT_IN_REG_7[4] ,

                              VIDEO_7BIT_IN_2[6] ,
                              VIDEO_7BIT_IN_2[5] ,
                              VIDEO_7BIT_IN_2[4] ,
                              VIDEO_7BIT_IN_2[3] ,
                              VIDEO_7BIT_IN_2[2] ,
                              VIDEO_7BIT_IN_2[1] ,
                              VIDEO_7BIT_IN_2[0]
                              };

4'd3    :  DATA_10BIT_OUT_N = {1'h0,
                              DATA_485_IN        ,
                              VIDEO_7BIT_IN_REG_7[6] ,

                              VIDEO_7BIT_IN_3[6] ,
                              VIDEO_7BIT_IN_3[5] ,
                              VIDEO_7BIT_IN_3[4] ,
                              VIDEO_7BIT_IN_3[3] ,
                              VIDEO_7BIT_IN_3[2] ,
                              VIDEO_7BIT_IN_3[1] ,
                              VIDEO_7BIT_IN_3[0]
                              };

4'd4    :  DATA_10BIT_OUT_N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4[6] ,
                              VIDEO_7BIT_IN_4[5] ,
                              VIDEO_7BIT_IN_4[4] ,
                              VIDEO_7BIT_IN_4[3] ,
                              VIDEO_7BIT_IN_4[2] ,
                              VIDEO_7BIT_IN_4[1] ,
                              VIDEO_7BIT_IN_4[0]
                              };

4'd5    :  DATA_10BIT_OUT_N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5[6] ,
                              VIDEO_7BIT_IN_5[5] ,
                              VIDEO_7BIT_IN_5[4] ,
                              VIDEO_7BIT_IN_5[3] ,
                              VIDEO_7BIT_IN_5[2] ,
                              VIDEO_7BIT_IN_5[1] ,
                              VIDEO_7BIT_IN_5[0]
                              };

4'd6    :  DATA_10BIT_OUT_N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6[6] ,
                              VIDEO_7BIT_IN_6[5] ,
                              VIDEO_7BIT_IN_6[4] ,
                              VIDEO_7BIT_IN_6[3] ,
                              VIDEO_7BIT_IN_6[2] ,
                              VIDEO_7BIT_IN_6[1] ,
                              VIDEO_7BIT_IN_6[0]
                              };
//-----------second 8v------------
4'd7    :  DATA_10BIT_OUT_N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1],
                              VIDEO_7BIT_IN_REG_15[0],

                              VIDEO_7BIT_IN_8[6] ,
                              VIDEO_7BIT_IN_8[5] ,
                              VIDEO_7BIT_IN_8[4] ,
                              VIDEO_7BIT_IN_8[3] ,
                              VIDEO_7BIT_IN_8[2] ,
                              VIDEO_7BIT_IN_8[1] ,
                              VIDEO_7BIT_IN_8[0]
                              };
4'd8    :  DATA_10BIT_OUT_N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3],
                              VIDEO_7BIT_IN_REG_15[2],

                              VIDEO_7BIT_IN_9[6] ,
                              VIDEO_7BIT_IN_9[5] ,
                              VIDEO_7BIT_IN_9[4] ,
                              VIDEO_7BIT_IN_9[3] ,
                              VIDEO_7BIT_IN_9[2] ,
                              VIDEO_7BIT_IN_9[1] ,
                              VIDEO_7BIT_IN_9[0]
                              };
4'd9    :  DATA_10BIT_OUT_N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5],
                              VIDEO_7BIT_IN_REG_15[4],

                              VIDEO_7BIT_IN_10[6] ,
                              VIDEO_7BIT_IN_10[5] ,
                              VIDEO_7BIT_IN_10[4] ,
                              VIDEO_7BIT_IN_10[3] ,
                              VIDEO_7BIT_IN_10[2] ,
                              VIDEO_7BIT_IN_10[1] ,
                              VIDEO_7BIT_IN_10[0]
                              };

4'd10    :  DATA_10BIT_OUT_N ={1'h0,
                              1'h1,
                              VIDEO_7BIT_IN_REG_15[6] ,

                              VIDEO_7BIT_IN_11[6] ,
                              VIDEO_7BIT_IN_11[5] ,
                              VIDEO_7BIT_IN_11[4] ,
                              VIDEO_7BIT_IN_11[3] ,
                              VIDEO_7BIT_IN_11[2] ,
                              VIDEO_7BIT_IN_11[1] ,
                              VIDEO_7BIT_IN_11[0]
                              };
4'd11    :  DATA_10BIT_OUT_N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12[6] ,
                              VIDEO_7BIT_IN_12[5] ,
                              VIDEO_7BIT_IN_12[4] ,
                              VIDEO_7BIT_IN_12[3] ,
                              VIDEO_7BIT_IN_12[2] ,
                              VIDEO_7BIT_IN_12[1] ,
                              VIDEO_7BIT_IN_12[0]
                              };
4'd12    :  DATA_10BIT_OUT_N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13[6] ,
                              VIDEO_7BIT_IN_13[5] ,
                              VIDEO_7BIT_IN_13[4] ,
                              VIDEO_7BIT_IN_13[3] ,
                              VIDEO_7BIT_IN_13[2] ,
                              VIDEO_7BIT_IN_13[1] ,
                              VIDEO_7BIT_IN_13[0]
                              };
4'd13    :  DATA_10BIT_OUT_N ={1'h1,
                              1'h1,
                              1'h0,
                              VIDEO_7BIT_IN_14[6] ,
                              VIDEO_7BIT_IN_14[5] ,
                              VIDEO_7BIT_IN_14[4] ,
                              VIDEO_7BIT_IN_14[3] ,
                              VIDEO_7BIT_IN_14[2] ,
                              VIDEO_7BIT_IN_14[1] ,
                              VIDEO_7BIT_IN_14[0]
                              };
default : DATA_10BIT_OUT_N = DATA_10BIT_OUT  ;
endcase
end
上面是代码,下面是timequest的时序分析报错:
Slack                      From Node                                                                    To Node                                                                              Lanuch  Clock        LatchClock
-3.503  DATA_CONNECT :DATA_CONNECT_MY|COUNTER[1]    DATA_CONNECT:DATA_CONNECT_MY|DATA_10BIT_OUT[3]          SYSCLK                  SYSCLK

网友A:
分析一下超标的路径, 看看延时在各段分布情况. 就可以找到原因.

我大致看了下, DATA_10BIT_OUT_N的输入逻辑太复杂了.
可以把每个case分支都赋给一个reg, 采用寄存器方式. 然后延时一时钟, 直接赋给DATA_10BIT_OUT.

always@(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begin
DATA_10BIT_OUT <= 0;
DATA_10BIT_OUT_LIST[0] <= 0;
DATA_10BIT_OUT_LIST[1] <= 0;
DATA_10BIT_OUT_LIST[2] <= 0;
DATA_10BIT_OUT_LIST[3] <= 0;
DATA_10BIT_OUT_LIST[4] <= 0;
DATA_10BIT_OUT_LIST[5] <= 0;
DATA_10BIT_OUT_LIST[6] <= 0;
DATA_10BIT_OUT_LIST[7] <= 0;
DATA_10BIT_OUT_LIST[8] <= 0;
DATA_10BIT_OUT_LIST[9] <= 0;
DATA_10BIT_OUT_LIST[10] <= 0;
DATA_10BIT_OUT_LIST[11] <= 0;
DATA_10BIT_OUT_LIST[12] <= 0;
DATA_10BIT_OUT_LIST[13] <= 0;
end
else begin

DATA_10BIT_OUT_LIST[0]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1] ,
        VIDEO_7BIT_IN_REG_7[0] ,

        VIDEO_7BIT_IN_0[6] ,
        VIDEO_7BIT_IN_0[5] ,
        VIDEO_7BIT_IN_0[4] ,
        VIDEO_7BIT_IN_0[3] ,
        VIDEO_7BIT_IN_0[2] ,
        VIDEO_7BIT_IN_0[1] ,
        VIDEO_7BIT_IN_0[0]
        };

DATA_10BIT_OUT_LIST[1]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3] ,
        VIDEO_7BIT_IN_REG_7[2] ,

        VIDEO_7BIT_IN_1[6] ,
        VIDEO_7BIT_IN_1[5] ,
        VIDEO_7BIT_IN_1[4] ,
        VIDEO_7BIT_IN_1[3] ,
        VIDEO_7BIT_IN_1[2] ,
        VIDEO_7BIT_IN_1[1] ,
        VIDEO_7BIT_IN_1[0]
        };

DATA_10BIT_OUT_LIST[2]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5] ,
        VIDEO_7BIT_IN_REG_7[4] ,

        VIDEO_7BIT_IN_2[6] ,
        VIDEO_7BIT_IN_2[5] ,
        VIDEO_7BIT_IN_2[4] ,
        VIDEO_7BIT_IN_2[3] ,
        VIDEO_7BIT_IN_2[2] ,
        VIDEO_7BIT_IN_2[1] ,
        VIDEO_7BIT_IN_2[0]
        };
DATA_10BIT_OUT_LIST[3] <= {1'h0,
        DATA_485_IN        ,
        VIDEO_7BIT_IN_REG_7[6] ,

        VIDEO_7BIT_IN_3[6] ,
        VIDEO_7BIT_IN_3[5] ,
        VIDEO_7BIT_IN_3[4] ,
        VIDEO_7BIT_IN_3[3] ,
        VIDEO_7BIT_IN_3[2] ,
        VIDEO_7BIT_IN_3[1] ,
        VIDEO_7BIT_IN_3[0]};
DATA_10BIT_OUT_LIST[4]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4[6] ,
        VIDEO_7BIT_IN_4[5] ,
        VIDEO_7BIT_IN_4[4] ,
        VIDEO_7BIT_IN_4[3] ,
        VIDEO_7BIT_IN_4[2] ,
        VIDEO_7BIT_IN_4[1] ,
        VIDEO_7BIT_IN_4[0]
        };

DATA_10BIT_OUT_LIST[5]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5[6] ,
        VIDEO_7BIT_IN_5[5] ,
        VIDEO_7BIT_IN_5[4] ,
        VIDEO_7BIT_IN_5[3] ,
        VIDEO_7BIT_IN_5[2] ,
        VIDEO_7BIT_IN_5[1] ,
        VIDEO_7BIT_IN_5[0]
        };

DATA_10BIT_OUT_LIST[6]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6[6] ,
        VIDEO_7BIT_IN_6[5] ,
        VIDEO_7BIT_IN_6[4] ,
        VIDEO_7BIT_IN_6[3] ,
        VIDEO_7BIT_IN_6[2] ,
        VIDEO_7BIT_IN_6[1] ,
        VIDEO_7BIT_IN_6[0]
        };
DATA_10BIT_OUT_LIST[7]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1],
        VIDEO_7BIT_IN_REG_15[0],

        VIDEO_7BIT_IN_8[6] ,
        VIDEO_7BIT_IN_8[5] ,
        VIDEO_7BIT_IN_8[4] ,
        VIDEO_7BIT_IN_8[3] ,
        VIDEO_7BIT_IN_8[2] ,
        VIDEO_7BIT_IN_8[1] ,
        VIDEO_7BIT_IN_8[0]
        };

DATA_10BIT_OUT_LIST[8]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3],
        VIDEO_7BIT_IN_REG_15[2],

        VIDEO_7BIT_IN_9[6] ,
        VIDEO_7BIT_IN_9[5] ,
        VIDEO_7BIT_IN_9[4] ,
        VIDEO_7BIT_IN_9[3] ,
        VIDEO_7BIT_IN_9[2] ,
        VIDEO_7BIT_IN_9[1] ,
        VIDEO_7BIT_IN_9[0]
        };

DATA_10BIT_OUT_LIST[9]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5],
        VIDEO_7BIT_IN_REG_15[4],

        VIDEO_7BIT_IN_10[6] ,
        VIDEO_7BIT_IN_10[5] ,
        VIDEO_7BIT_IN_10[4] ,
        VIDEO_7BIT_IN_10[3] ,
        VIDEO_7BIT_IN_10[2] ,
        VIDEO_7BIT_IN_10[1] ,
        VIDEO_7BIT_IN_10[0]
        };

DATA_10BIT_OUT_LIST[10] <={1'h0,
        1'h1,
        VIDEO_7BIT_IN_REG_15[6] ,

        VIDEO_7BIT_IN_11[6] ,
        VIDEO_7BIT_IN_11[5] ,
        VIDEO_7BIT_IN_11[4] ,
        VIDEO_7BIT_IN_11[3] ,
        VIDEO_7BIT_IN_11[2] ,
        VIDEO_7BIT_IN_11[1] ,
        VIDEO_7BIT_IN_11[0]
        };
DATA_10BIT_OUT_LIST[11]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12[6] ,
        VIDEO_7BIT_IN_12[5] ,
        VIDEO_7BIT_IN_12[4] ,
        VIDEO_7BIT_IN_12[3] ,
        VIDEO_7BIT_IN_12[2] ,
        VIDEO_7BIT_IN_12[1] ,
        VIDEO_7BIT_IN_12[0]
        };

DATA_10BIT_OUT_LIST[12]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13[6] ,
        VIDEO_7BIT_IN_13[5] ,
        VIDEO_7BIT_IN_13[4] ,
        VIDEO_7BIT_IN_13[3] ,
        VIDEO_7BIT_IN_13[2] ,
        VIDEO_7BIT_IN_13[1] ,
        VIDEO_7BIT_IN_13[0]
        };
DATA_10BIT_OUT_LIST[13] <={1'h1,
        1'h1,
        1'h0,
        VIDEO_7BIT_IN_14[6] ,
        VIDEO_7BIT_IN_14[5] ,
        VIDEO_7BIT_IN_14[4] ,
        VIDEO_7BIT_IN_14[3] ,
        VIDEO_7BIT_IN_14[2] ,
        VIDEO_7BIT_IN_14[1] ,
        VIDEO_7BIT_IN_14[0]
        };
case(COUNTER)
4'd0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0];
4'd1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1];
4'd2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2];
4'd3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3];
4'd4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4];
4'd5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5];
4'd6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6];
//-----------second 8v------------
4'd7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7];
4'd8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8];
4'd9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9];
4'd10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10];
4'd11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11];
4'd12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12];
4'd13   :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LIST[13];
endcase

网友B:
延时长是肯定的
你可想像一下
这个MUX综合出来会多么复杂
建议从整个系统入手
把这一块算法简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超标的路径, 看看延时在各段分布情况. 就可以找到原因.

我大致看了下, DATA_10BIT_OUT_N的输入逻 ...

谢谢 resxpl !按你的方法我试了下,延迟降低到了1个多纳秒,不过还是没能达到要求!!不过芯片资源耗费了更多. 你说的找超标的关键路径,能不能具体说说,就是找到了应该怎么处理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长是肯定的
你可想像一下
这个MUX综合出来会多么复杂

嗯,系统其它地方没有问题,上面这些代码,是一个发射module,数据必须汇总之后发出去,刚就respxl的方法试了下,改善不少!只是还是没达标!

网友A:
改进方法在前面已经给出来了. 基本就是分解逻辑. 利用延迟几个周期达到提高定时性能的目的.
前面只是简单改进, 还可以使用OneHot序列.

always@(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if(!RST_B) begin
COUNTER_BUF <= 14'b0001 ;
COUNTER <= 0;
end
else begin
COUNTER_BUF <= `UD {COUNTER_BUF[12:0], COUNTER_BUF[13]} ;
COUNTER <= COUNTER_BUF;
end

always@(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begin
DATA_10BIT_OUT <= 0;
DATA_10BIT_OUT_BUF[0] <= 0;
DATA_10BIT_OUT_BUF[1] <= 0;
DATA_10BIT_OUT_BUF[2] <= 0;
DATA_10BIT_OUT_BUF[3] <= 0;
DATA_10BIT_OUT_LIST[0] <= 0;
DATA_10BIT_OUT_LIST[1] <= 0;
DATA_10BIT_OUT_LIST[2] <= 0;
DATA_10BIT_OUT_LIST[3] <= 0;
DATA_10BIT_OUT_LIST[4] <= 0;
DATA_10BIT_OUT_LIST[5] <= 0;
DATA_10BIT_OUT_LIST[6] <= 0;
DATA_10BIT_OUT_LIST[7] <= 0;
DATA_10BIT_OUT_LIST[8] <= 0;
DATA_10BIT_OUT_LIST[9] <= 0;
DATA_10BIT_OUT_LIST[10] <= 0;
DATA_10BIT_OUT_LIST[11] <= 0;
DATA_10BIT_OUT_LIST[12] <= 0;
DATA_10BIT_OUT_LIST[13] <= 0;
end
else begin

DATA_10BIT_OUT_LIST[0] <= 0;
DATA_10BIT_OUT_LIST[1] <= 0;
DATA_10BIT_OUT_LIST[2] <= 0;
DATA_10BIT_OUT_LIST[3] <= 0;
DATA_10BIT_OUT_LIST[4] <= 0;
DATA_10BIT_OUT_LIST[5] <= 0;
DATA_10BIT_OUT_LIST[6] <= 0;
DATA_10BIT_OUT_LIST[7] <= 0;
DATA_10BIT_OUT_LIST[8] <= 0;
DATA_10BIT_OUT_LIST[9] <= 0;
DATA_10BIT_OUT_LIST[10] <= 0;
DATA_10BIT_OUT_LIST[11] <= 0;
DATA_10BIT_OUT_LIST[12] <= 0;
DATA_10BIT_OUT_LIST[13] <= 0;

if(COUNTER[0])
DATA_10BIT_OUT_LIST[0]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1] ,
        VIDEO_7BIT_IN_REG_7[0] ,

        VIDEO_7BIT_IN_0[6] ,
        VIDEO_7BIT_IN_0[5] ,
        VIDEO_7BIT_IN_0[4] ,
        VIDEO_7BIT_IN_0[3] ,
        VIDEO_7BIT_IN_0[2] ,
        VIDEO_7BIT_IN_0[1] ,
        VIDEO_7BIT_IN_0[0]
        };

if(COUNTER[1])
DATA_10BIT_OUT_LIST[1]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3] ,
        VIDEO_7BIT_IN_REG_7[2] ,

        VIDEO_7BIT_IN_1[6] ,
        VIDEO_7BIT_IN_1[5] ,
        VIDEO_7BIT_IN_1[4] ,
        VIDEO_7BIT_IN_1[3] ,
        VIDEO_7BIT_IN_1[2] ,
        VIDEO_7BIT_IN_1[1] ,
        VIDEO_7BIT_IN_1[0]
        };

if(COUNTER[2])
DATA_10BIT_OUT_LIST[2] <= {1'h0,
        VIDEO_7BIT_IN_REG_7[5] ,
        VIDEO_7BIT_IN_REG_7[4] ,

        VIDEO_7BIT_IN_2[6] ,
        VIDEO_7BIT_IN_2[5] ,
        VIDEO_7BIT_IN_2[4] ,
        VIDEO_7BIT_IN_2[3] ,
        VIDEO_7BIT_IN_2[2] ,
        VIDEO_7BIT_IN_2[1] ,
        VIDEO_7BIT_IN_2[0]
        };

if(COUNTER[3])
DATA_10BIT_OUT_LIST[3] <= {1'h0,
        DATA_485_IN        ,
        VIDEO_7BIT_IN_REG_7[6] ,

        VIDEO_7BIT_IN_3[6] ,
        VIDEO_7BIT_IN_3[5] ,
        VIDEO_7BIT_IN_3[4] ,
        VIDEO_7BIT_IN_3[3] ,
        VIDEO_7BIT_IN_3[2] ,
        VIDEO_7BIT_IN_3[1] ,
        VIDEO_7BIT_IN_3[0]};

if(COUNTER[4])
DATA_10BIT_OUT_LIST[4]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4[6] ,
        VIDEO_7BIT_IN_4[5] ,
        VIDEO_7BIT_IN_4[4] ,
        VIDEO_7BIT_IN_4[3] ,
        VIDEO_7BIT_IN_4[2] ,
        VIDEO_7BIT_IN_4[1] ,
        VIDEO_7BIT_IN_4[0]
        };

if(COUNTER[5])
DATA_10BIT_OUT_LIST[5]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5[6] ,
        VIDEO_7BIT_IN_5[5] ,
        VIDEO_7BIT_IN_5[4] ,
        VIDEO_7BIT_IN_5[3] ,
        VIDEO_7BIT_IN_5[2] ,
        VIDEO_7BIT_IN_5[1] ,
        VIDEO_7BIT_IN_5[0]
        };

if(COUNTER[6])
DATA_10BIT_OUT_LIST[6] <=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6[6] ,
        VIDEO_7BIT_IN_6[5] ,
        VIDEO_7BIT_IN_6[4] ,
        VIDEO_7BIT_IN_6[3] ,
        VIDEO_7BIT_IN_6[2] ,
        VIDEO_7BIT_IN_6[1] ,
        VIDEO_7BIT_IN_6[0]
        };

if(COUNTER[7])
DATA_10BIT_OUT_LIST[7]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1],
        VIDEO_7BIT_IN_REG_15[0],

        VIDEO_7BIT_IN_8[6] ,
        VIDEO_7BIT_IN_8[5] ,
        VIDEO_7BIT_IN_8[4] ,
        VIDEO_7BIT_IN_8[3] ,
        VIDEO_7BIT_IN_8[2] ,
        VIDEO_7BIT_IN_8[1] ,
        VIDEO_7BIT_IN_8[0]
        };

if(COUNTER[8])
DATA_10BIT_OUT_LIST[8]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3],
        VIDEO_7BIT_IN_REG_15[2],

        VIDEO_7BIT_IN_9[6] ,
        VIDEO_7BIT_IN_9[5] ,
        VIDEO_7BIT_IN_9[4] ,
        VIDEO_7BIT_IN_9[3] ,
        VIDEO_7BIT_IN_9[2] ,
        VIDEO_7BIT_IN_9[1] ,
        VIDEO_7BIT_IN_9[0]
        };

if(COUNTER[9])
DATA_10BIT_OUT_LIST[9] <= {1'h0,
        VIDEO_7BIT_IN_REG_15[5],
        VIDEO_7BIT_IN_REG_15[4],

        VIDEO_7BIT_IN_10[6] ,
        VIDEO_7BIT_IN_10[5] ,
        VIDEO_7BIT_IN_10[4] ,
        VIDEO_7BIT_IN_10[3] ,
        VIDEO_7BIT_IN_10[2] ,
        VIDEO_7BIT_IN_10[1] ,
        VIDEO_7BIT_IN_10[0]
        };

if(COUNTER[10])
DATA_10BIT_OUT_LIST[10] <={1'h0,
        1'h1,
        VIDEO_7BIT_IN_REG_15[6] ,

        VIDEO_7BIT_IN_11[6] ,
        VIDEO_7BIT_IN_11[5] ,
        VIDEO_7BIT_IN_11[4] ,
        VIDEO_7BIT_IN_11[3] ,
        VIDEO_7BIT_IN_11[2] ,
        VIDEO_7BIT_IN_11[1] ,
        VIDEO_7BIT_IN_11[0]
        };

if(COUNTER[11])
DATA_10BIT_OUT_LIST[11]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12[6] ,
        VIDEO_7BIT_IN_12[5] ,
        VIDEO_7BIT_IN_12[4] ,
        VIDEO_7BIT_IN_12[3] ,
        VIDEO_7BIT_IN_12[2] ,
        VIDEO_7BIT_IN_12[1] ,
        VIDEO_7BIT_IN_12[0]
        };

if(COUNTER[12])
DATA_10BIT_OUT_LIST[12] <={1'h0,
        1'h1,
        1'h0,
        VIDEO_7BIT_IN_13[6] ,
        VIDEO_7BIT_IN_13[5] ,
        VIDEO_7BIT_IN_13[4] ,
        VIDEO_7BIT_IN_13[3] ,
        VIDEO_7BIT_IN_13[2] ,
        VIDEO_7BIT_IN_13[1] ,
        VIDEO_7BIT_IN_13[0]
        };

if(COUNTER[13])
DATA_10BIT_OUT_LIST[13] <={1'h1,
        1'h1,
        1'h0,
        VIDEO_7BIT_IN_14[6] ,
        VIDEO_7BIT_IN_14[5] ,
        VIDEO_7BIT_IN_14[4] ,
        VIDEO_7BIT_IN_14[3] ,
        VIDEO_7BIT_IN_14[2] ,
        VIDEO_7BIT_IN_14[1] ,
        VIDEO_7BIT_IN_14[0]
        };

DATA_10BIT_OUT_BUF[0] <= DATA_10BIT_OUT_LIST[0] |
        DATA_10BIT_OUT_LIST[1] |
        DATA_10BIT_OUT_LIST[2] |
        DATA_10BIT_OUT_LIST[3];

DATA_10BIT_OUT_BUF[1] <= DATA_10BIT_OUT_LIST[4] |
        DATA_10BIT_OUT_LIST[5] |
        DATA_10BIT_OUT_LIST[6] |
        DATA_10BIT_OUT_LIST[7];

DATA_10BIT_OUT_BUF[2] <= DATA_10BIT_OUT_LIST[8] |
        DATA_10BIT_OUT_LIST[9] |
        DATA_10BIT_OUT_LIST[10] |
        DATA_10BIT_OUT_LIST[11];

DATA_10BIT_OUT_BUF[3] <= DATA_10BIT_OUT_LIST[12] |
        DATA_10BIT_OUT_LIST[13];

DATA_10BIT_OUT <= DATA_10BIT_OUT_BUF[0] |
        DATA_10BIT_OUT_BUF[1] |
        DATA_10BIT_OUT_BUF[2] |
        DATA_10BIT_OUT_BU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方法在前面已经给出来了. 基本就是分解逻辑. 利用延迟几个周期达到提高定时性能的目的.
前面只是简单改 ...

试了下,这样子没有之前效果好!可能主要是我的资源太少了,已经到90%了!你的分解逻辑的方法,受教了,很有用,谢过!
另外:
Slack                      From Node                                                                    To Node                                                                              Lanuch  Clock        LatchClock
-3.503  DATA_CONNECT :DATA_CONNECT_MY|COUNTER[1]    DATA_CONNECT:DATA_CONNECT_MY|DATA_10BIT_OUT[3]          SYSCLK                  SYSCLK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COUNTER[1]   DATA_10BIT_OUT[3] 的余量是-3.503ns吗?照常理说,内部reg 到reg应该很快才对, 怎么会这么大的延迟呢?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熊哥,求指点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这样子没有之前效果好!可能主要是我的资源太少了,已经到90%了!你的分解逻辑的方法,受教了,很有 ...

你这条路径又不是两个寄存器之间直接连的,中间还有很多组合逻辑部分
从时序分析来看IC延迟占了很大一部分,就是说是走线造成的延迟较搞,说明资源不太够用了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过长的组合逻辑分解成多级流水线
第二个是换用逻辑规模更大,时序等级更高的器件

网友D:
或者通过资源换速度,采用乒乓操作,可以将这一段组合逻辑的处理速度降低一半

网友A:
reg到reg, 这里包含的细节可很多. 不是一根线连接连个触发器这么简单.
中间有LUT延时, 布线延迟.
可以根据综合软件的提示来分析延时分布情况.

去看看芯片手册, 熟悉芯片的硬件原理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通过资源换速度,采用乒乓操作,可以将这一段组合逻辑的处理速度降低一半 ...

lwq,怎么降低一半,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g到reg, 这里包含的细节可很多. 不是一根线连接连个触发器这么简单.
中间有LUT延时, 布线延迟.
可以根 ...

嗯,最近就是在捣鼓这些东西,之前一直没在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lwq,怎么降低一半,求详解!!

自己百度乒乓操作

网友E(2013-05-08):
感谢大家啊啊

网友F:
讨论的很激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