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Mcbsp作为SPI使用问题咨询

楼主(2013-04-08):
大家好,我现在使用TMS320F28335,使用Mcbsp作为SPI,我参考了v120\DSP2833x_examples\mcbsp_spi_loopback\Example_2833xMcBSP_SPI_DLB,里面有个延时我不是很明白

          for(;;)
          {
               mcbsp_xmit(sdata1,sdata2);
               while( McbspaRegs.SPCR1.bit.RRDY == 0 ) {}         // Master waits until RX data is ready
              rdata2 = McbspaRegs.DRR2.all;                      // Read DRR2 first.
               rdata1 = McbspaRegs.DRR1.all;                      // Then read DRR1 to complete receiving of data
               if((rdata2 != sdata2)&&(rdata1 != sdata1)) error( ); // Check that correct data is received.
               delay_loop();
              sdata1^=0xFFFF;
              sdata2^=0xFFFF;
               asm("    nop");                                    // Good place for a breakpoint

           }
Delay_loop();是延时2个SRG周期,这个在MCBSP初始化时要延时,而正常使用时每发送接收一组数据也要延时2个SRG周期才能进行下一组数据的延时吗?期待你们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延时也可能是让数据稳定后在进行下面操作   这儿你可以查找一下MCBSP方面的资料  看有没有要求  并且 你也可以去掉这个延时
测试一下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不能,我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完全不对,另外我把MCBSP专门的文档看了好几遍,都没看到需要延时,不知有没有其他人有过类似的想法,我是希望能把这个延时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我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完全不对,另外我把MCBSP专门的文档看了好几遍,都没看到需要延时,不知有没有 ...

期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B:
2802X的例程里没有这个延时
   for(;;)
   {
     // Transmit data
     spi_xmit(sdata);
     // Wait until data is received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1) { }
     // Check against sent data
     rdata = SpiaRegs.SPIRXBUF;
     if(rdata != sdata) error();
     sdata++;
   }

楼主:
忘了讲了我用的是接收中断,没用接收标志位查询,如果用中断的话是要加延时的,使用查询接收的话不用加延时,我想问问为什么使用中断方式就要在每次发送数据间加个延时。

网友A:
很专业的人士来解答

网友C:
难道是因为使用中断法时,CPU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确认产生了中断响应,所有才要加上这个延时以保证正常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