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相放大器的一个问题(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3-04-08):
对于这两个电路,只有一点区别,但是输出差别很大,望高手理论分析。
(接地的区别)

网友A:
图一不合理,图二正确。不用太多分析,只要正常去做

网友B:
前一幅图是错误的,输入信号“悬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幅图是错误的,输入信号“悬浮”。

什么是悬浮?再请问下运放输出信号是相对什么而言的(他只有一只输出引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悬浮?再请问下运放输出信号是相对什么而言的(他只有一只输出引脚)? ...

“悬浮”就是不着地。
运放输出当然是对地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浮”就是不着地。
运放输出当然是对地而言。

再请教下,运放工作电源与信号必须共地嘛,也就是说,可以是两个独立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运放工作电源与信号必须共地嘛,也就是说,可以是两个独立的嘛? ...

不一定。
某些运放必须共地,某些运放允许信号在一定范围内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某些运放必须共地,某些运放允许信号在一定范围内浮动。

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某些运放必须共地,某些运放允许信号在一定范围内浮动。

maychang老师,上面那种接法跟差分输入有什么区别呢?仪表放大器中输入信号好像也没接地啊

网友D:
运放是“无地”器件——即无特定的地引脚,虽然存在有所谓的“单电源运放”。运放是通过外接器件对地连接建立对地关系的,使用时需要注意的是输入是否在由正负电源所确定的合适输入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ychang老师,上面那种接法跟差分输入有什么区别呢?仪表放大器中输入信号好像也没接地啊 ...

上面那种接法和差分输入有区别。差分输入的共模电压是在运放允许的一定范围内,仪表放大器也是一样,但上面那图电路却不是,共模电压在那图中很可能超过允许范围。

网友E:
这个运放是需要接地的   否则信号都悬浮着

网友C:
那是不是说如果输入电压在运放共模电压范围内就叫差分输入,在共模电压范围外就“悬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说如果输入电压在运放共模电压范围内就叫差分输入,在共模电压范围外就“悬浮”了?? ...

“悬浮”是电位不定,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A:
这种简单问题,必须是一点就透。否则,先自己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