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3355问题

楼主(2013-04-08):
我在用Ti的电源管理芯片时候遇到了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情况是,我想用TPS53355来给FPGA芯片供电,我的设计基本参照了Ti的典型应用,原理图见附件,其中3脚我悬空了。我本来想要输出的电压是0.9V,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的输出电压是1.63V,而且按照文档的说明1脚的VBF应该是稳定在0.6V,但是我的PCB板上的VBF输出是1.2V,貌似我的板子上的R62和R63在用不同阻值的电阻的时候VBF和Vout一样是1.2V和1.6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急切的希望得到帮助,非常谢谢!

网友A:
这TPS53355芯片没有用过,如果按照芯片守则上的典型电路设计应该没有问题,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大体看了下数据手册, 从图 36 看, 这问题有可能是
电感, 工作频率设置不合理, 或者输出负载过轻.

网友C:
实在不行   直接找FAE吧   这样解决的比较块   呵呵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呵呵   顶一个   都是推荐电路这一套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来自TI deyisupport.com 论坛 Scott Sun 的进一步讨论:

换分压比VBF还是不变?这不合理吧。
先问一下LL脚上有方波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