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控驱动低速运行无力

楼主(2013-04-08):
问题如题,数控驱动板有三档速度,2、3档速度较高,运行正常,1档运行速度较慢,用手喔住步进电机转轴,可使电机轴停转。数控驱动板电路如上图,第一张是电源部分,第2、3、4张是三相绕组驱动部分,最后一张是驱动板上单独的一小块电路,我手绘的线路图。经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低速无力其原因可能是当低速运行时,出现过流,经检测电路和既定标准比较、触发双向可控硅导通分流,使步进电机低速运行时无力。可是低速运行时为什么会出现过流呢?2、3档运行时为什么正常呢?反复查找难以找到故障部位,替换1413p、74LS00、74LS04、光耦等无果,不知到该怎么办了,请那个老师给看一下,这种情况故障大多出在哪个部位,我应该怎么做。这次维修经历是我费时最长的一次,也几经周折,大伤脑筋,盼老师指导。。。。。。。。。。。。